初三党趁暑假自制木虾 <(^_^)>

楼主(2019-07-09):
中考完了,当然不能闲着啦!搞一条木制虾艇玩玩。
大后天就要开学了,迈入苦逼的高中生涯……

作为一个刚入模不久的新人,手艺欠佳,欢迎拍砖!请大神指教

先公布一下配置:
2838无刷电机3200KV, 600W
50A水冷电调
2S 2200mah 25C电池
小飞象3通道枪控遥控器 (杂牌,呵呵)
MG90S 14g舵机

好的,废话少说,开始!
图片可能有点小。

我基本上用的都是螺丝固定。这样应该比较结实和好看一点(我的技术可能说不上好看)

当然肯定也有缺点,螺丝伸到船底下会增大阻力减小速度,所以我把螺丝眼的位置用打磨的工具打出一些凹槽,可以把螺丝卡在凹槽里。
虽然对速度还是影响,但应该影响不大了。

电调也装上了。
用螺丝就要好好做防水,用了一些M2和M3的硅胶垫片

电机架。那个铁十字是我以前买的XXD送的电机架,型号刚好配对,来加固一下。

水冷套,使用了价格低廉又好用的输液袋,再滴上了一些502塑型。大小很合适。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又一块板子……

舵机下面留的一个位置本来是给一块洞洞板,打算做一个电源的低压报警装置的。后来发现这块电池都用到马上没电了电压还顽强地维持在8.4V。(可能是以前用的一个B3充电保护坏了,过充导致的?没钱了,将就着用吧,反正高中三年是碰不了了)所以做这个东西貌似没有什么意义,就没再做。

侧板装上了,贴合得还挺好的。

船舵和水冷系统,该封的地方也都用硅胶封住了。

天线。自己用剪刀暴力拆开一个USB数据线,拔掉里面的线做成的

顶板装上去。马上就好!

开始上胶(早知道就用黑色的硅胶了……)

装上浮筒

上喷漆和光油(看上去不是很平,当然是我的手艺问题)
喷漆和硅胶的粘合性不是太好,所以当初就不应该用白色硅胶!但是后悔也没办法,硅胶粘在木头上不是一般的难抠……

OVER !

总之,成品可能不太美观,性能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相比我的第一艘,已经好太多了……

呃,

楼主:
sorry,有些图片好像发重了,请眼力屏蔽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了瞄小姑娘外别的啥都不会。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了去网吧打游戏外别的啥都不会。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了暗恋外别的啥都不会。

网友:
楼上的别说谎,你们都会打飞机

网友:
这个一定要赞!小小年纪能做成这样很不简单呀!

网友A:
大。。。大后天?宁暑假是有多短啊

网友B:
不错。我第一艘船是用泡沫削的,啤酒瓶盖剪的桨直接套在小电机上 用的是5号干电池,控制是用一根线牵着走

网友:
乐在动手  非常厉害

网友C:
你这个年纪能做成这样,很不错了。好多人这个年纪连个电烙铁都不会用。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小妹妹其他啥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后天?宁暑假是有多短啊

郸城一高。。。

网友D:
这双向电调是真便宜,好用么

网友E:
水冷用这管子不行 不导热  管子烫化了也不会起水冷作用  吸水舵片的螺丝拧上面的一个就行  然后处理一下直角让舵片可以上翻 这样撞到东西不会损坏船体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了**其他啥都不会。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像除了做鬼火少年外别的啥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年纪能做成这样,很不错了。好多人这个年纪连个电烙铁都不会用。

哈哈,我是个例外,小学就在捣鼓电烙铁了。但电子水平很差,大多数时间在拆废板上的元件,然后熔一个锡饼玩。

网友:
赞一个,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在捣鼓变压器,其实是做白金机,你懂得,那是15年前了。
这个电机散热不行哦,电烙铁玩的好的话,可以用饮料罐的薄铁皮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冷用这管子不行 不导热  管子烫化了也不会起水冷作用  吸水舵片的螺丝拧上面的一个就行  然后处理一下直 ...

谢谢,我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双向电调是真便宜,好用么

买不起更贵的电调,只能挑一个便宜一些又能用的。。。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了大飞机啥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了暗恋外别的啥都不会。

我在这个年纪都学会撸管了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像除了打麻将,啥也不会

网友:
有这个动手能力,可以不用上高中了

网友:
首先要赞一下,你这个年纪时我好象除了**其他啥都不会。
那时候随便一点工具就要花掉我爸半个月工资。
导致我自己焊第一个收音机(实验套件)用的是200w的电烙铁,没看错就是大卡车焊电瓶用的。

网友:
同学 你动手能力还行 但是呢 你这轴太短 出轴孔高度也高 桨几乎吃不到水  肯定是跑不动的

网友(2019-12-07):
我也喜欢螺丝,不过还是用抽芯铆钉吧,工业感强,也轻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第一艘船是用泡沫削的,啤酒瓶盖剪的桨直接套在小电机上 用的是5号干电池,控制是用一根线牵着走

那为什么还要电机。。。。直接绳子拉。。

网友:
支持动手原创

网友:
有点像我的风格因陋就简,有什么枪打什么仗
我初中做第一条M级帆船时就是层板锯肋板,木条拼船体,牛皮纸蒙甲板、金属材料公司买铝管做桅杆,缝纫机梭心做滑轮,收索机是用摇头风扇的齿轮配上自己做的蜗杆,用舵机控制两个微动开关来实现正反转

网友:
手法简单实用,对于一个学生工具简单,材料匮乏,有如此作品已远超同龄人,必须鼓励并支持,搞下去相信自己一定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网友G:
首先赞一个,我在你这个年纪除了打游戏什么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