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空心杯电机+行星齿轮减速器

楼主(2019-07-10):
大部分的空心杯电机是高速低扭力电机,因为质量轻和高效率可以拿来做小航模.对固定翼来说,大桨效率和拉力远高于直接驱动小桨,拉力可能差距一倍以上.

现在的齿轮减速结构一般这样

患有对称强迫症的我,实在难以接受.搜淘宝找到这个

看起来舒服多了,重量也只有几克重,觉得重还有6mm的行星齿轮箱.
把这个电机换成1020空心杯电机,感觉就能驱动大桨了.
过段时间买几个试验一下

每个行星减速齿轮大约40块,是带电机的,电机就只能拆掉
到时候会验证这几点:
空心杯电机和行星齿轮箱的配合,原电机的齿轮能不能装到空心杯上?
带大桨后,动力输出轴晃动幅度大不大?
额外增加的成本和重量是不是得不偿失?这里要看不同减速比的拉力和电机的功耗

网友:
这种行星的这么多齿轮组,感觉高速损耗会比较大。这种减速组好像一般都用于低速场景

网友:
哈,这个思路太棒了。

网友:
估计你得拆两级,这个减速比太大了。。。

网友:
减速比太大,中心出轴不稳左右窜,震动太大

网友:
原设计应该用不了高速情况,齿轮强度,精度应该都不够,寿命不行。

楼主:
确实在淘宝买家评论里见过说中心出轴晃动问题. 用大桨总得配个浆夹,浆夹可以外套个尼龙轴承,整个包裹在碳卷管里面,希望能减少下晃动.
减速比好说,最小可以到5,最大1000多,选个小的就是了.橡皮筋动力飞机,rpm只有20左右.
损耗问题也不大,空心杯是有刷电机,本身就是消耗品,减速器磨烂了就烂了,说不定先炸机/丢机了
待过我过1个月休假时买几个玩玩,再用拉力测试仪测试下真实效果

楼主:
大桨反扭大,所以再弄个双发互相抵消扭力,反正可以共用一个有刷电调.

楼主:
还没拿到行星减速齿轮的实物,估计高速运转时噪音会比较大吧

网友:
之前都有人琢磨过,这个不是思路问题,是工艺和成本可行性(性价比)问题……  期待试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