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控了,求推荐

楼主(2019-07-10):
想换个一千元左右的控,平时飞飞固定翼,后面也想搞室内穿越机,看了好几款,求大神推荐
天地飞et12
JumperT16
睿思凯的x9d
着实不知道怎么取舍,麻烦用过的大神分析一下
T16功能强大,但是感觉做工是不是不如人意

网友:
JumperT16 开机声音自定义哦,还有跑马灯哦。

网友A:
2手 14SG 1200块左右 你值得拥有  如果主飞固定翼 不推荐OPEN TX的控 混控比较麻烦

网友:
飞穿越不建议futaba ,失控失到你丢机

固定翼、穿越你提出的这3个控都不错呀

网友:
X9D适合飞穿越,我也刚入手,还在摸索。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全英文。

网友:
富斯NV14也行

网友:
地平线的DX6

网友B:
买新不买旧t16. 可以用到退魔了。

网友:
x9d se骚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C:
楼主本来用的啥?飞固定翼多还是飞穿越多?主飞固定翼的话建议天地飞ET12,ET07也足够,飞穿越都行中文控。富斯nv14是主飞穿越机的。jump开源要自己好好折腾,玩透了功能十分强大。睿思凯没用过不知道,老玩家有用。或者咸鱼收个futaba

网友:
固定翼是玩3D还是滑翔机还是fpv?

网友:
现在最火的 Jumper T16,兼容绝大多数接收机

网友:
这三个都可以,固定翼不挑控,但如果考虑到你也玩穿越机,最后还是推荐x9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手 14SG 1200块左右 你值得拥有  如果主飞固定翼 不推荐OPEN TX的控 混控比较麻烦

14sg是个好东西,但是玩穿越机的话,没有好用的sbus接收机,我用的是7008

网友:
选个一般的,稳定点的就可以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多功能的有几个都用到了,话说我手里的华科尔D10全是10通道的,到现在我也没把10通道都用上,除非有特殊用途。反正选控我觉得很多人爱面子,就觉得进口的好,有档次,有钱人除外,买了个英文控用起来天天问怎么用。自己觉得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不买旧t16. 可以用到退魔了。

T16用起来感觉咋样,之前也被种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本来用的啥?飞固定翼多还是飞穿越多?主飞固定翼的话建议天地飞ET12,ET07也足够,飞穿越都行中文控。 ...

我用的是天9,一直在用,也因为摇杆斗舵返厂两次,但是总体来说感觉还不错,如果只飞固定翼我估计想选天地飞,但是现在出去飞的时间少,想在家能学着飞一下室内穿越机,所以就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