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曲线锯改装木工台锯

楼主(2019-07-10):
把曲线锯倒装可以做成非常实用的台锯,用来锯木板、木条,直线、曲线的都可以,方便好用

楼主:
用它锯出来的托盘,还可以锯1毫米厚的轻木片

网友A:
这个怕是不行吧?我也做过类似的,但是曲线锯那个锯条总是左摆右摆的 锯出来的都是各种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是不行吧?我也做过类似的,但是曲线锯那个锯条总是左摆右摆的 锯出来的都是各种纠结啊

我买的曲线锯锯片没有发现左右摆

楼主:
可以在锯片上面用两个轮子夹住锯片,这样就不会摆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锯片上面用两个轮子夹住锯片,这样就不会摆动了

谢谢!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这些小零件都是用它锯出来的

网友:
挺不错,能用就好,DIY不必去追求很多设备,烧设备是无底洞,

网友:
简单、实用,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小零件都是用它锯出来的

我也有台百得的曲线锯,也试过倒装但是真的不好用,不知道咋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台百得的曲线锯,也试过倒装但是真的不好用,不知道咋回事的。

我觉得很好用,关键是锯片一定要调整得非常的正,有一点歪都不好用,有些做工不好的曲线锯比较难调得正(90度),要买好一点的曲线锯才行

楼主:
把锯片调正要费点功夫,不是每把锯都能调得好的

网友C:
如果是类带锯的切割需求 是可取的
以类台锯为目的  则意义不大
一把7寸圆锯也就百多块

网友D:
上边一定要做个固定器 不然临时用用可以 大批量制作这个工具就不精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边一定要做个固定器 不然临时用用可以 大批量制作这个工具就不精密了

就是平时DIY一些模型小零件,数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类带锯的切割需求 是可取的
以类台锯为目的  则意义不大
一把7寸圆锯也就百多块

切大件的东西可以用圆锯、切割机,这个是用来切小零件用的,基本能满足平时DIY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大件的东西可以用圆锯、切割机,这个是用来切小零件用的,基本能满足平时DIY用

对的,

你如果加个锯夹   就可以使用更长的锯条,增加有效切高
当然也有制约的地方    视工件而定

楼主:
用加长锯片和固定轮可以锯更厚的木材,相当于台锯,用途更广

楼主(2019-09-18):
做了个托盘

网友B:
锯得这么直!厉害!
我前几天重新再装一次真的不好用。做这些活我有雕刻机,
我下单买了个台锯,主要是用来开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得这么直!厉害!
我前几天重新再装一次真的不好用。做这些活我有雕刻机,
我下单买了个台锯,主要是用 ...

曲线锯要买好一点,二三百的都不好用,锯片摆动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