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求助!!!X3云台换了排线开始乱转怎么办?

楼主(2019-07-10):
如题,炸鸡了,然后云台断了,自己换了排线和云台臂,修好之后做了校准IMU,云台矫正,还是乱转,请问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模友吗?在线求助!!!先行谢过

楼主:
没有模友懂吗?问好久,都说定标就好 ,关键大疆X3云台相机怎么定标?在线求助!!!

楼主:
求助求助,花钱买标定教程也行,谁有给一份吧!!

网友A:
霍尔传感器被动过了就的重新标定。有几个方法。
1、咸鱼找人弄,风险比较大。
2、发回大疆售后维修,费用可能比较贵,但是安全。
3、自己没事慢慢转,把电机轴那个六角螺丝转回原位,这个方法有可能搞到你吐血,自己量力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被动过了就的重新标定。有几个方法。
1、咸鱼找人弄,风险比较大。
2、发回大疆售后维修,费用可 ...

这个发回给大疆了,说没必要修了,自己不服气,因为排线断了,机臂也断了一个,换新没MONEY,修的时候没想到还有这个BUG在里面,不然不动那个螺丝就好了,意思是三个都得慢慢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被动过了就的重新标定。有几个方法。
1、咸鱼找人弄,风险比较大。
2、发回大疆售后维修,费用可 ...

谢谢大哥指点,还能详细点么

网友(2020-08-3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还能详细点么

我也转成功了,歪脖子,就转水平那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