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盐城捷力的50米格15

楼主(2019-07-10):
请问一下飞过的模友,这个机子的重心在哪里?我按照原厂给的重心,发现差的有点远,电池仓顶到头,用850电池。再大塞不下了,电池仓很小……所以求助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我的机子用的fms50涵道,貌似略重,410g,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是的,电池无法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池无法再大了

确实啊,压根塞不下,而且也重

网友B:
410克好重啊。。。我有一架这家的小野马,带4S650电池,起飞重量才170克左右,重心在机翼碳杆附近

楼主:
嗯嗯确实重了,按道理应该300-350g左右刚好,估计是fms的涵道重一点,买的fms40a电调,比好盈40a重,辛亏没上

网友(2019-09-10):
调整配重。

网友C:
我有很多50涵道的机子,全部都是用1300mah的电池飞的。米格15要自己往下挖出电池的空间,升降舵机最好外置。50米格15的翼面积够大,即使装1300的电池都很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很多50涵道的机子,全部都是用1300mah的电池飞的。米格15要自己往下挖出电池的空间,升降舵机最好外置 ...

可以可以,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很多50涵道的机子,全部都是用1300mah的电池飞的。米格15要自己往下挖出电池的空间,升降舵机最好外置 ...

厉害了,这个舵机外置还能起到张线的像真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0克好重啊。。。我有一架这家的小野马,带4S650电池,起飞重量才170克左右,重心在机翼碳杆附近

哪个野马才170克?

网友B:
盐城捷力的,用1805马达、乐天15A、4S650电池、银燕08MA舵机,之前称的就170克左右。后来为了暴力换2206,就重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盐城捷力的,用1805马达、乐天15A、4S650电池、银燕08MA舵机,之前称的就170克左右。后来为了暴力换2206 ...

哦。
我才装了架P40,2206KV1900六吋桨15A电调3S500mAh电池,不喜欢手抛,改装了全套后三点带方向舵,290克。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