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解决了小飞机射桨问题

楼主(2019-07-10):
小飞机的桨都是直接插入的, 因为电机轴很滑,射桨时有发生。
这几天,总算找到了解决方法:

我不是打广告,这胶的确又便宜,又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109491273
(下单后备注要 411)

网友A:
桨坏了的时候要换桨又是个问题~

网友:
高强度螺纹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坏了的时候要换桨又是个问题~

直接用电烙铁把桨烤软烤化掉即可。

网友B:
直接粘不好吧,我都是在电机轴上刷几遍502,轴变粗了再插桨

网友:
螺帽拧紧啊

网友:
既然这么好,各买一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粘不好吧,我都是在电机轴上刷几遍502,轴变粗了再插桨

这个办法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C:
后推桨了解一下

网友:
所以我不要这种飞机了!

网友(2024-12-08):
引用 网友C:
后推桨了解一下

后推桨射出去的话,桨叶会往哪个方向跑呀

网友:
厌氧螺纹胶啊 比502好得多 还不怕流到不该流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