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电池上置与下置的优缺点?

楼主(2019-07-10):
f450,4s4p 18650电池重780克,机架下面放不下,想上置,请问对稳定性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F450建议用3S底板下至。你买个脚架就可以了。上至电池很影响重心。

网友:
电池最好放下面

网友A:
下置稳一点,上置使用更便捷。飞机调好了不管上下都一样好飞,调不好都一样晃悠。上置下置不是根本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置稳一点,上置使用更便捷。飞机调好了不管上下都一样好飞,调不好都一样晃悠。上置下置不是根本所在。

18650电池不能上置,影响陀螺仪,会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电池不能上置,影响陀螺仪,会炸鸡

就不能把陀螺仪装别的地方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如果条件限制,电池一定要放上面,那我们就不玩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