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橡筋机

楼主(2019-07-10):
(无正文)

楼主:
轻木机身,芦苇加一次性桌布机翼,尾翼。翼展36厘米。轻木桨。总重6.5克,速度1.2米每秒。1*1毫米橡筋三股750圈,留空1分40秒。动力初期大坡度爬升,之后改出,水平盘旋。状态良好。

网友(2019-08-20):
好漂亮的小飞机。

网友(2019-11-29):
成本低廉,飞行美妙.

网友:
机身轻木板几毫米厚?

楼主(2020-01-04):
机身前段要承受橡筋拉力造成的弯矩,因此横截面较大。6*4毫米。尾端逐渐减小。为进一步降低重量,可轻木芦苇蔑复合机身。机身上下面粘贴芦苇蔑

楼主:
尾翼骨架用一毫米宽芦苇蔑制作,为解决芦苇蔑翘曲变形的问题,采用两片芦苇蔑脸对脸粘贴,合二为一。效果极佳。

楼主:
玻璃板湿毛巾擦过,贴是一次性桌布,铺展,不要有褶皱。芦苇蔑骨架涂少许泡沫胶,粘到桌布上,多余的桌布裁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身前段要承受橡筋拉力造成的弯矩,因此横截面较大。6*4毫米。尾端逐渐减小。为进一步降低重量,可轻木芦 ...

“机身前段要承受橡筋拉力造成的弯矩”,是否可以适当的在起飞的前一段时间增加稍许螺旋桨下拉,模型起飞初段不至于拉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前段要承受橡筋拉力造成的弯矩”,是否可以适当的在起飞的前一段时间增加稍许螺旋桨下拉,模型起飞 ...

你理解错了。你说的是螺旋桨拉力线不穿过对重心而产生的以重心为轴心的力矩。导致机头上扬。
我说的是橡筋收缩力对机身产生的弯曲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身前段要承受橡筋拉力造成的弯矩”,是否可以适当的在起飞的前一段时间增加稍许螺旋桨下拉,模型起飞 ...

从原理上讲,增大下拉角可以克服飞机起飞时的拉翻,但和楼主表达的意思不同。楼主的意思是机身前段歪曲后,会形成附加的下拉角,即下拉角增大,不利于飞机的爬升,同时还会形成附加的推舵,飞机很可能会在起飞的过程变成俯冲坠地,因此,需要增加飞机前段机身的强度。
增大下拉角度可以克服飞机起飞时的拉翻现象出现,但过多的下拉角也会是动力的利用不充分。一般室内橡筋飞机基本上不设置下拉和右拉角,即使设置下拉角,也是很小的,主要是通过飞机的左右机翼安装角度差,方向舵的偏转和水平尾翼的倾斜等措施,使飞机平稳盘旋飞行,尽可能减少额外的能量损耗,获得更多的有用能量,增加飞机的留空时间。

网友B:
螺旋桨座 和 螺旋桨与钢丝连接的位置 老师能不能给个清晰的图
我最近也做这个玩,这两个地方始终弄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座 和 螺旋桨与钢丝连接的位置 老师能不能给个清晰的图
我最近也做这个玩,这两个地方始终弄不好

点击图片,用放大功能查看已经可以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图片,用放大功能查看已经可以很清楚了。

桨座用铝皮制作。桨轴用细钢丝,大约0.2毫米直径。桨毂是细塑料管。1毫米厚轻木片制作桨叶,用502粘
上细竹丝,竹丝另一端插入塑料管(桨毂),可以调节桨距。螺旋桨直径和桨距通过不断试验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座 和 螺旋桨与钢丝连接的位置 老师能不能给个清晰的图
我最近也做这个玩,这两个地方始终弄不好

先无动力滑翔,调重心,迎角。之后小动力试飞调拉力线。因为橡筋圈数多,飞机结构单薄。一定做个支架,橡筋挂支架上绕紧,再转移到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座 和 螺旋桨与钢丝连接的位置 老师能不能给个清晰的图
我最近也做这个玩,这两个地方始终弄不好

桨轴上最好串一颗直径约2毫米的塑料珠,以减小桨毂与桨座之间摩擦力。也可加蓖麻油解决

网友:
明白了 多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