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求助 不知道该怎么车

楼主(2019-07-10):
想做模型 飞轮的槽  端面的槽不知道怎么加工

这里稍微深一点

这里稍微深一点

车刀怎么车进去

车刀怎么车进去

网友A:
很好车的,注意刀具避空位即可

网友:
用切槽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车的,注意刀具避空位即可

我的是仪表车  有端面的刀粒卖??  刀怎么能车进去  边上有锥度也可

楼主:
切槽刀   什么样的  切断刀插不进去

网友:
插不进去就是刀太大了吧,找个圆白钢刀,磨成车刀,当切槽刀

网友:
刀粒有专用端面槽刀

网友B:
用端面槽刀就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端面槽刀就可以的啊

我网上在看看

网友:
如果不要求直角 就用45°的偏刀直接车 如果像二图那样的直角 自己拿白钢条磨把端面槽刀 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铣床+回转台可以吗?

网友:
  可以自己磨刀,也可以买端面槽刀

网友C:
外圆刀90度安装,直接用走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圆刀90度安装,直接用走刀。

正反刀都要用,光用一种需要反转车。

网友:
这个应该用雕刻机就简单了吧

网友:
自己磨一把白钢端面镗孔刀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参考一下95度的内孔成品刀,淘宝网很多。

网友:
车床,顺手捡一把挑扣刀(螺纹刀)杀到深度,走刀车吧。

网友:
清根赶R就不用讲了吧!

网友:
我昨天刚弄类似的   用的切断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反刀都要用,光用一种需要反转车。

用于转速高振动小的场合,那是要注意同心度和动平衡的,就必须留精加工量后,再一次装卡、一刀成活比较好,那就需要正反刀了。

网友:
车工自己制作刀具、自己磨刀,都是基本功。现在很多都买成品了,方便。但是有时自己就不会了。

网友:
内孔镗刀,正反刀都要

网友:
专业师傅都不到这坛子里来,都是我们这些业余还很外行的行家

网友E(2019-08-23):
这种用铣床加分度盘就轻而易举
今天才刚弄类似的
沟要多宽就拿多大支的铣刀
分度盘在转可以下平常二倍以上的进刀量
一次下50丝以上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铣床加分度盘就轻而易举
今天才刚弄类似的
沟要多宽就拿多大支的铣刀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