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前人学做火花打孔机

楼主(2019-07-11):
照前人的帖子跟着做的玩具

昨天拿了一个劳力士的表壳玩玩,材质是904不锈钢

在表耳上打一个长方形的洞.

打穿的厚度是5mm多,电极的长边是2.74mm

拿了根不明材质的方角条,很像是锌类合金

经过约十来分钟的火花秀完成

打通后背面量为2.78mm,误差在4条

也发现电极可以拿任何材质来电,不是仅限于黄铜或红铜.

也就是说一些特殊的罗帽头,也不需拿去给人加工电极头

直接拿那个罗丝就能做出对应的开启板手

而透过改变频率方式(不是改变电压)

也能做出二段的功率调整

可以正常速度与二倍速度的方式做切换.

楼主:
供电电源,用环型变压器自己挠线出12v与90v二种电压

12v除了给风扇用外,大多都是拿来给航模充电器 iMax B6做电源用

我有时会一次接好几台b6同时充电,12V部份的挠线用的是2mm单芯线,可以12v-6A以上全功率充电.

10000W的可控銈调整器,这是放电时用的电压值

环型变压器效率非常好,待机时几乎不吃电,电流值是0A,不像电动车充电器待机都还会吃1A的电

微波炉的变压器待机吃电更凶,快5A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详细制作过程和具体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详细制作过程和具体使用方法

我也是照之前旧帖自己慢慢搞出来的
这是操作的机台,纯手动.
操作的影片在这里,只是可能要换ip才能看到.
https://youtu.be/zuzrcHFVQuM

楼主:
这是这次弄表壳时拍的片段

https://youtu.be/uWDW7FKL9co

网友B:
影片看不了。麻烦贴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看不了。麻烦贴到这里。

这里不能传影片
IP要切换到海外才能看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电源是用的什么形式的?看到你说是用的90V的环形变压器,是用的RC电源吗?里面还看到你说用了1000W的可控硅调压器,那个是干吗用的呢?能上个草图吗?前一段时间攻丝断了两次丝锥,就想到弄个电火花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电源是用的什么形式的?看到你说是用的90V的环形变压器,是用的RC电源吗?里面还看 ...

这个环状变压器之前是做来给B6当电源用的,因为一次要接个十台,一般供电器根本不行.
然后想拿来给电动车充电,就又多挠了一组52v的电压.
最近做了这个,原本是用电动车充电器,但想再提高电压试效果
就拿了这个来用,把原本的12v跟52v做串连得到90v的电压
再用原本是自己diy的电池点焊机上用的10000W的可调控做电压控制,这样才能调到想要的电压值.

楼主:
今天做个取断头罗丝的实验
拿块厚2公分的铁块
再拿根相同长度的罗丝锁进去
再故意把罗丝头整个锁断掉
然后拿根不要的铁棒来当取断头罗丝的电极
打通后罗丝随便一桶就掉出来了.

网友D:
要是有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做到将频率提高一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个电路图就好了。

只有简单的电阻与电容,也是照这个网站上前人公布的照作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做到将频率提高一倍的?

利用电阻跟电容的串并连切换,就能改变放电的频率
之前约几十秒才能打通的锯片,切换到最高速下,吧吧几下,五秒就打通
这个模式拿来做粗加工会很好用.
功率目前有快中慢三段的组合控制,之前的是慢速,现在可以想要快一点的就切换二倍数
时间会省上一半,若想再更快就换到高速,应该是原来的三到四倍速度,只是会大大的影响精度与表面的光洁度.

楼主:
昨天加装了三个大型电容,400v-4700UF x3
可以大大的改善手动进给下电弧控制的稳定性
有加跟没加效果非常明显.
机台也改成可以二段调行程的立柱,这样就不用不够高就要拿东西放在下面增高
电极太长就要剪短到行程内的这些问题.

也去买了直流马达与移位台,准备也来试自动进给了.
马达是50:1的减速马达, 我试了可以调到非常非常慢的超慢转速
而手一样握不住,扭力非常大,这样一来就不需买控制板了
直接用可调控调电压高低即可控制转速.

网友:
利害利害。。。。我也想做一台。能放上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B:
又没视频,又没图纸

楼主:
电路图不是不想贴,但就是这上面早就有的.
别人的图我不方便再贴在自己的帖子里
早上有空先用车床做一个马达的转接头.
外面有出成品在卖,但自己能动手就尽量自己动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没视频,又没图纸

操作的影片在这里,youtube在中国看不到,换海外ip才能看到.

https://youtu.be/zuzrcHFVQuM
次弄表壳时拍的片段
https://youtu.be/uWDW7FKL9co

图在这上面从2012年开始就不断有人贴出来,早就出现在这上面n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作的影片在这里,youtube在中国看不到,换海外ip才能看到.

https://youtu.be/zuzrcHFVQuM

给个fanqiang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fanqiang链接,谢谢

有专门可以切换ip看海外网站的软体

刚把滑台跟马达组合起来做测试
50:1的转速是挑对了,加大电压可以快速移位,电压缩小可以做比手动更细微的位移
用二分套筒做组合,可以消除马达与滑台间扭动的情况
且以后会在这里做一个滑动的装置,可以快速分离马达与滑台做手动移位.

楼主:
今天进行了初次自动进给放电的测试

https://youtu.be/c6cV2syZYnk

测试影片,自动进给确实比手动轻松多了.

网友E:
请问用什么方法控制后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方法控制后退?

只是简单的继电器做正反转自动控制
短路时反转马达往上脱离短路,然后再恢复正转向下

网友E:
继电器我也做过效果不好,而且电阻,变压器发热很大,现在改用42步进电机,最低可以10分钟转一圈,用5A过流保护传感器模块,检测交流电流控制正反转速度比继电器快一倍多。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视频为什么看不了?

楼主:
将机台整个弄的差不多了,比手动的那台功能强太多了.

Z轴的垂直度与平行度全都经过准确的调校

可以做角度的改变,这样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放电,也加了进给的尺寸指示尺

左边那个套筒准备要做一个限位开关,到达限位点强制断电,以防撞机.

https://youtu.be/mwzJFJPCNuY

组装好后做第一次开机测试拍的
其实转速随便调也很顺,只是短路开路的次数会比较频繁些而己
看马达自己在那里进一步退一步也很有趣.

网友F:
能画个给进的线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画个给进的线路图吗

就是用八脚位的继电器做正负互换的控制而己

楼主:
防撞机的限位装置
只要在加工之前先把下限位置定位好
然后就能让它自己在那里放电不用去管它了
到达定位点会去触动限位开关,强制把马达断电

楼主:
一个好用的夹头
能夹薄平的东西
夹薄片当电极很好用
这样就能做任意形状的加工
例如想做一个29mm的板手
就把切一片宽29mm的薄片当电极
再用划线笔划好型状
分六次就能做出一支29mm规格的六角板手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我也在弄给电火花。用的是48V电动车的充电器,RC电路,自来水,工作状态不稳定,电解现像比较严重。请教楼主:我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电压太低,还是不能用自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我也在弄给电火花。用的是48V电动车的充电器,RC电路,自来水,工作状态不稳定,电解现 ...

我是用70v的电压,自来水会导电,所以真正做用在工件上的电压会被自来水吃了一些
真正工作电压落在50v左右,你用充电器48v,真正工作电压会只有30v左右

网友H:
请问能不能给铝材料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能不能给铝材料打孔?

刚试了一下铝板

非常容易,火力密度比钢材强很多,一下就打穿.

楼主:
https://youtu.be/Y8tiNXWFlyA

试过后终于明白为什么要让电极旋转放电了.
几乎不怕短路,因为不停的旋转,一短路马上就又开了.
只是因为不停旋转,火力变的无法密集,所以加工速度会慢上很多
所以一定要有自动进给的系统,放着让它自己在那里走
手动是不行的,人没辨法守那么久,太慢了.
但好处就是可以做非常深入的深孔加工
要用不到1mm细的铜棒,穿过10公分以上的钢块轻而易举.
实验用的铜棒有弯过并不直,所以转动起来不停晃动.

https://m.weibo.cn/u/7258148338? ... FUsJDaZeyP7IGUpSMHY
看不了youtobe影片可以到微博里看.

网友F:
楼主 是这样接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是这样接线的吗

对,就是这样接而己.
简单才是王道.
很多前辈到最后越弄越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我也做过效果不好,而且电阻,变压器发热很大,现在改用42步进电机,最低可以10分钟转一圈,用5A过流 ...

坛友,能不能把您的设计详细讲解一下?很期待,谢谢!!

贴一张粗狂、简单的电路,感觉此电路还是有一定优点的,,还有个很简单的高频电路,回头发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样接而己.
简单才是王道.
很多前辈到最后越弄越复杂

用的继电器什么型号,直流的继电器需要串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继电器什么型号,直流的继电器需要串个电阻吗

就是一般用的48v继电器,我没有加电阻,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
50v以上吸磁30v以下跳脱,把工作电压控制在50-30的范围内
若没有这样做,继电器会到10v以下才跳脱,但这样会一直不停短路
然后就会出现上面那位说曾用继电器作过效很差的结论出现.
很多到后来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积碳要如何快速排除,不排除就会到一定深度后火花越放越小
然后变成只是在那里一直上下跳动无法再下去.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用了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
有没有注意到图片上的铜片下面一层都发黑了?
那就是积碳,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没辨法像图片里那样一次打通四道沟.
魔鬼藏在细节里,

网友I(2019-08-10):
继电器就是玩玩,。真可以就不会出现什么步进伺服的控制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就是玩玩,。真可以就不会出现什么步进伺服的控制电路了

可不可以,我拍的影片做出的东西还不够清楚吗?
用简单的二线减速马达跟继电器就能做到影片里的事情
最早发明出来的电火花就是这种
早年工业加工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加工机械工件
用步进伺服控制电路的成本是多少?
复杂度增加了多少?日后的维修成本要多出多少?
步进伺服控制电路能做出的间细控制与不间断火花
用最简单的继电器rc电路一样能做出
那只是选项之一,跟要到某一地方,骑车跟开车的差别而己
一样都能到达目的地,但二者所需的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
要用高成本来做,直接买成品就好,还diy研究什么?
用最低成本做出最大效果這才是diy的目的.
当然,我知道很多试过的人都说继电器做控制不行.
请问做继电器控制时能达到我做出的这种不间断火力的效果吗?
做不出来说不行,当然只能转而改用其他方式完成.
https://youtu.be/5S5Sniw6bNk
最先用手动控制,一样能做出连续火力不间断的控制
我的手动是真正纯手动,可没有加震动头在那里震
我查了网上做手动控制的,全都是利用一个震动头在上面震来达到火力不间断
没見人可以在不加这个的情况下也能得到不间断的火力
加震动头在上面振当然可以得到连绩不间断的火力,但扩孔很大完全没有精度可言
而这二者的进展也不过一个多星期而己,成功转换为自动控制.
https://m.weibo.cn/u/7258148338? ... FUsJDaZeyP7IGUpSMHY
看不了youtobe影片可以到微博里看.
影片里的手动控制之所以会断火是因为一手拿手机拍一手要操作机台才会这样
正常操作下可以连续不间断的加工,只不过人要在机台前盯着电压表操作,会很累.
但手动这台的好处是体积小效率高,适合做移动式小物件的加工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用的48v继电器,我没有加电阻,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
50v以上吸磁30v以下跳脱,把工作电 ...

积碳问题,弄个小水泵不停的冲可行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我拍的影片做出的东西还不够清楚吗?
用简单的二线减速马达跟继电器就能做到影片里的事情
最早 ...

影片我看不到,但听您描述,您的机器应该是最好的论坛上比较好的继电器控制的火花机,。但是这东西真的只能玩玩,,Diy取个丝锥,打个异型孔,没问题,。但是打个0.5,100深的孔估计就很难了,打个有尺寸要求的型腔就更难了,所以工业用途和玩,DiY,还是很大区别的。TW火花机发展历程我不清楚,。大 陆工业用途的火花机主轴伺服没出现过继电器这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积碳问题,弄个小水泵不停的冲可行吗

跟水冲不冲没有关系,黄铜的特性,但不用黄铜用红铜又不行,火花效果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影片我看不到,但听您描述,您的机器应该是最好的论坛上比较好的继电器控制的火花机,。但是这东西真的只 ...

很简单,定位问题,我做的这个定位在个人开发diy用途,不是拿来接单用
定位就是最低的成本与最高的功效
到目前为止连马达滑台电源这些全部加一加不到400 RMB
这样低成本下做出的东西能拿来干我目前已经贴在上面的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可要求?
只要再加成本下去,用上精密转动电极头这些,要做到0.5下100的深孔也不是辨不到
跟继电器控制还是你说的那些关系不大
我已经说了,就把我这种想像成车子原始的白金点系统
就像早就经过CDI再到现在的电脑喷射系统
但一样都只是让车子能动能跑而己,跟那种方法差别不大.
要不要用心下去做而己.
我就是坚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不用高频电源也不用控制板做控制
最简单的传统线圈电源,故障率几乎等于0
二线减速马达只要不超频使用也是不会坏.
继电器一个不到5元,坏了换一个就是,还有什么能坏的?

影片可以到这里看到

https://m.weibo.cn/u/7258148338? ... FUsJDaZeyP7IGUpSMHY

网友J:
你是如何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能画个电路图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如何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能画个电路图看下吗

那个只是减压作用,线路图还是一样.
要加这个是因为继电器最多只能买到48v规格,而我所使用的电源高出不少
所以要做减压,为了试买了几种不同的规格来试,因为这样才实验出好的点火效果.

楼主:
这是最初安装的小继电器,玩一星期后挂掉
打开来看,不是接点熔毁而是发黑氧化严重
造成电阻过大无法接通
这才知道控制马达要用马达在用的
就去买了旁边那种大功率的
这个就非常耐用,这一个月我这样乱试一点问题都没有
据说能承受至少几十万至上百万次的开合.
一个也才约14元RMB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用的48v继电器,我没有加电阻,用稳压管控制启动与关闭的电压值
50v以上吸磁30v以下跳脱,把工作电 ...

能否告知电容电阻各是多大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否告知电容电阻各是多大的呢。谢谢

电容共三个不同的 20 ,30 ,35,组合成 30 ,55 ,85 三种不同的功率切换
电阻则是19欧 跟25欧二种不同功率,看工件做切换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共三个不同的 20 ,30 ,35,组合成 30 ,55 ,85 三种不同的功率切换
电阻则是19欧 跟25欧二种不同功率, ...

多谢了,

网友B(2019-11-24):
引用 楼主:
电容共三个不同的 20 ,30 ,35,组合成 30 ,55 ,85 三种不同的功率切换
电阻则是19欧 跟25欧二种不同功率, ...

继电器可以用电子式地,频繁转换比机械式的耐用。楼主说的是不同功率转换?前面我一直没搞明白楼主是如何做到频率转换。非常感谢楼主的微博让我们看到了视频。坐等楼主消除积碳的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可以用电子式地,频繁转换比机械式的耐用。楼主说的是不同功率转换?前面我一直没搞明白楼主是如何 ...

我这边卖的电子继电器只有二接点,不能用,只有机械式的才有六接点的.
电容越大频率越低但放电量越大
要看板厚决定用那种频率效果最好
像这个我是把三个电容全用上,所以是85,听声音跟30的就很明显不一样
跟高频电源的差更多,但频率低时贯通力比频率高的要好很多
所以可以解决积碳的问题,看影片里面我的水完全没有流动,到最后时整个水上满满的全是积碳
若是用30的频率,则到中间后就会开始出现火花越来越不顺的问题出现
但用85频率,直接把积碳打掉,完全没影响.

高频电源
可以比较看看频率差了多少? 但频率拉这么高真的好用吗?贯通力应该比我这样低的频率差.

网友:
看了微博才知道原来是TW同胞啊
你这铣床的手电钻用的太牛皮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摇的我每次都想赶紧改成自动走刀的
你这继电器的我喜欢,简单,我能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卖的电子继电器只有二接点,不能用,只有机械式的才有六接点的.
电容越大频率越低但放电量越大
...

看了楼主的视频,我想把我的钻铣装上步进电机了,4个57步进买了好多年了一直没装,当初10块钱一个就因为搞不懂那些个驱动啊数控啊之类的,费脑子

网友L: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我有308充电器配套的服务器电源,但只有24V,做火花机电源是不是电压低了点,我还有一个逆变电机,看说明起弧电压应该是70V左右,能不能直接串上电阻限制住短路电流不起弧连续放电就行?电焊机里有没有电容?用不用再并个电容并多大电容合适。望不吝赐教多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我有308充电器配套的服务器电源,但只有24V,做火花机电源是不是电压低了点,我还有一个 ...

不用想太复杂,电源问题最简单
只要能输出48v以上 3A安全功率的东西全都行
电脑电源供应器里面能找到一组输出近80v的电压就能拿来用
电焊机的功率会因为短路而改变,不是固定的,所以不适用.也太浪费,大材小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用想太复杂,电源问题最简单
只要能输出48v以上 3A安全功率的东西全都行
电脑电源供应器里面能找到一 ...

今晚用的电焊机,试验打成了手动进给也不是很困难啊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
非常感谢,从你的帖子里学到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想太复杂,电源问题最简单
只要能输出48v以上 3A安全功率的东西全都行
电脑电源供应器里面能找到一 ...

设想是利用电焊机的起弧电压,73V,加个电炉子23欧姆的,限制了短路时的电流,所以不会进入电弧连续击穿短路阶段。经试验,可行。而且感觉火花挺密集的。用的是50+30微法电容,6mm铜管,打出来是6.2mm,估计功率大了点,明天试试用30微法,看能不能减小些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晚用的电焊机,试验打成了手动进给也不是很困难啊

https://v.youku.com/v_show/id_ ...

嗯,手动的的确非常简单,我之前也是一次就成功
连铜棒都不需要,钢打钢都可以.
只是手要在上面盯着看非常累.
全自动进给的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手动的的确非常简单,我之前也是一次就成功
连铜棒都不需要,钢打钢都可以.
只是手要在上面盯着看非常 ...

对这个没什么兴趣,只不过要做刀,淬火料打孔其他都不好使,不得不用这个。手动足够了,这就是个临时工具。总共就花15元买了两个启动电容,其他都是现成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手动的的确非常简单,我之前也是一次就成功
连铜棒都不需要,钢打钢都可以.
只是手要在上面盯着看非常 ...

你那手电钻进给太有创意啦,我也有博世调速手电钻,明天做个套筒接头,铣床也不用改电动啦为了解决每次摇手轮的痛苦,我还买了4个步进电机呢,就是一直嫌麻烦没动手改,这回不用改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那手电钻进给太有创意啦,我也有博世调速手电钻,明天做个套筒接头,铣床也不用改电动啦为了解 ...

我原先也以为做成手动的就够用了,反正也久久才用一次,等玩一阵子后才发觉手动一点都不符实际.
你自己也应该很清楚,在那里一直短路上上下下,又累又没效率,你用铣床更是在那里一直平白磨损主轴,影响精度
然后累了半小时一小时才打那么一点点,所以一开始弄成功时,这里有做过的人根本没人看的上眼
因为太简单了,简单到连看都不想去看这种什么手动的.
等你若可以成功完全全自动进取的后,你看到有人做手动的,你连看也都不会想去看.因为太简单且完全不实用.

网友:
不错,论坛关闭了,但我收藏了很多帖子的截图
基本配件都买齐了,可以做一个,
其实原理很简单,
把电机和工件当作一个开关来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再控制电机正反转,
用成品推杆电机最方便,
电路图如下

楼主:
大致上是这样没错,但有更好的作法.
就是在即将短路之前就提前后退,不要让它产生短路,这样火花才能持续不断
也唯有这样才能将积碳打碎,一路顺畅的一直打下去
一产生短路再后退,表面就会被一层积碳盖上
然后再下去就要重新再开始,然后就会越来越不顺,因为积碳越积越多
再仔细看我放的影片全过程,一次短路都没有出现过,电流一直稳定的锁定在1.2A上
但马达是一直在做前进跟后退.所以不是靠短路当间细控制的信号.
推杆电机的精密度没有滑台高,上下之间会有些垂直误差,所以当打到一定深度后,会一直不停在短路
但却不是因为触底产生的短路,是左右去碰到产生的短路,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会出现扩孔..
精密滑台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可以看那些成品出的打断头罗丝的电火花机,都是用推杆电机,原因只是因为这样成本最低
但无法持绩一路的保持火花一直打下去,是不停在上下上下的方式在打.
也因为只是要打断头罗丝,所以扩不扩孔都没差.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极前进的速度够不够精细与稳定
可以看我拍的,当前进的速度与电极差不多同步时
就不会发生短路 ...

"当前进的速度与电极差不多同步时,就不会发生短路"

请教这个速度怎么控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加装了三个大型电容,400v-4700UF x3
可以大大的改善手动进给下电弧控制的稳定性
有加跟没加效果 ...

这种是电解电容吧?有极性区分的。能用吗?

以前的大神都说电火花都是要无极性的那种电容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前进的速度与电极差不多同步时,就不会发生短路"

要装调速器,更进一步还能依电火花当下的电压值或电流值
来做为转速快慢的自动控制.
这样就能做到发生短路的前一刻立即以极慢的转速后退
才能不发生短路,当电压或电流值
恢复稳定持续工作状态时,再切换回慢速前进,这样就能做到又不会断弧又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