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扇模型 扇叶定子组有办法解决固定吗

楼主(2019-07-11):
貌似绝大多数涡扇模型都省略了扇叶定子组部分,难道真是固定困难的缘故?
这样压力明显要大打折扣
最近在看一个美国的模型  但不好模仿

网友A:
放个图看一看,怎么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个图看一看,怎么个东东?

图片网上很多 ,

真实发动机里面有多组叶片  DIY很难完全模仿

以商品化的实例来看  只做一组定叶比较实际些, 其它几个比较高级的DIY作品 也是一组  直接固定在壳体外层

一般业余玩玩 大多都是用的铁皮,毕竟条件都有限
好象也就忽略了定叶组

对于象这样的骨灰级作品   就只有膜拜了

看有些DIY作品虽然点火运行可以  但火焰颜色达不到蓝色,是燃烧室压力不够吧?
当然也可能是燃料成分的缘故

网友B:
这材料都不好弄!

网友:
涡扇静叶栅吗

网友A:
能否参考汽车增压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材料都不好弄!

一般玩玩 能点火运行几秒就算成功了,无须考虑材料耐久性
主要是结构设计
材料一般就铁皮、铜管

楼主:
是的,真机貌似通过外壳沟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参考汽车增压器结构?

有相似部分

网友C:
如要做全仿真模型,受制约的地方在于比例采用,尤其缩比模型,过小尺寸的结构其细部难以表达。缩比模型仿真度达到98%已经很不容易了。

制作模型必须经过“二次设计”,不仅考虑材料来源、特性、工艺,还要顾及加工条件和顺序--------,确定适当比例以保证顺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要做全仿真模型,受制约的地方在于比例采用,尤其缩比模型,过小尺寸的结构其细部难以表达。缩比模型仿真 ...

是的

业余玩玩是无法追求外形仿真的,能简单验证结构原理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真机貌似通过外壳沟槽固定

用轴流压气机压比低啊,小尺寸模型上一般不用,工艺难实现,静叶栅与轴之间还有气封,轴承座,  ,你也可以参考下分子泵

网友D:
小直径的转子,要达到高压比,转速很高,而风扇软速低,这中间还要减速器。减速器也不容易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直径的转子,要达到高压比,转速很高,而风扇软速低,这中间还要减速器。减速器也不容易制造

正是, 业余条件下很难实现
看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利用罐体做一级静叶栅,减速器都是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 业余条件下很难实现
看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利用罐体做一级静叶栅,减速器都是忽略了

静叶删有几级也是可以动的,用来调整适应工况,  你要实际运转,要实际运转的话建议轴流加离心压气机配合,配 自由涡轮驱动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