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高压电池还是普通电池

楼主(2019-07-11):
电池没有标识 怎么判断是4.35v的高压电池还是4.2v普通电池

网友A:
看充到发烫时是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充到发烫时是多少电压

网友B:
我用普通便宜电池冲到4.35过(多次),目前没发现电池有鼓包,就是寿命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普通便宜电池冲到4.35过(多次),目前没发现电池有鼓包,就是寿命短了

你怎么判断的寿命短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判断的寿命短了呢?

新电池,从高压充电跟正常充电两种,高压的容量比普通的掉得快

网友:
高压电池和普通电池是一样的,就是高压电池电芯质量比较好而已,普通电池也能当高压电池充电,一样能用,只是质量不好的普通电池,充电会起火而已

网友:
保护板上面IC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