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2.4G模块改的6ex控,2.4G会断线?什么问题?

楼主(2019-07-11):
esky的2.4G模块改的6ex控,2.4G会断线?在飞行中,会掉线,
电机
停转,
舵机
无动作,过10多秒又重新连接上。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ESKY的2.4g接收机断过天线,自己网上买了天线焊上,房间里实验一切正常,但是一飞飞机就会不定时断线,两个接收都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要把苹果和樱桃树接在一起难度挺大的

网友B:
要么是硬件不兼容,要么是要刷过软件,不会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