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d7e对频150x的问题

楼主(2019-07-12):
我的控改了四合一高频头,该设的都设完了,还是对不上频难道只能加卫星和换控了吗

网友A:
清除遥控器原来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遥控器原来的ID

清除了

网友B:
选“S-FHSS ”,按ENT,进协议参数设定,第二行参数,可在对码状态下以“5”为步进值尝试对码,有的到60才能对上,不仿试试,每个副厂接收机都不同,一旦对上后,开机秒连。仅供参考。

网友:
+/-,向两个方向调整参数,都试试,多试试……

网友:
加高频头刷固件的D7E一定是能对上S-FHS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S-FHSS ”,按ENT,进协议参数设定,第二行参数,可在对码状态下以“5”为步进值尝试对码,有的到60才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S-FHSS ”,按ENT,进协议参数设定,第二行参数,可在对码状态下以“5”为步进值尝试对码,有的到60才 ...

这个吗  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吗  大佬

freq-coars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吗  大佬

就是这行,d7e加高频头,并刷deviation 5.0之后是一个意思,仅供参考。祝爽飞!

网友C:
楼主现在150X飞起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150X飞起来没

遥控拿去请人加大内存刷5.0固件,被快递寄丢了,现在用伟力x6勉强能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S-FHSS ”,按ENT,进协议参数设定,第二行参数,可在对码状态下以“5”为步进值尝试对码,有的到60才 ...

请教一下,数值改变以后遥控器需要关机重开吗?还是说退出频率微调这个界面就行了?
在论坛里看到好几个帖子都说频率偏移是通过这个调校,但是改变数值以后对码的流程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数值改变以后遥控器需要关机重开吗?还是说退出频率微调这个界面就行了?
在论坛里看到好几个 ...

这个数值我没调也对上频了,用原装X6控高频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值我没调也对上频了,用原装X6控高频头

我用的是华尔科d7e加4合一高频头
伟力原厂x6遥控器的高频头能买到吗?
你是怎么加上去的呢?
还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华尔科d7e加4合一高频头
伟力原厂x6遥控器的高频头能买到吗?
你是怎么加上去的呢?

原厂高频头可以加上去,我D7E就加一个X6高频头,现在可以对频dsmx,华科尔,亚拓150X,原厂高频头是旧控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厂高频头可以加上去,我D7E就加一个X6高频头,现在可以对频dsmx,华科尔,亚拓150X,原厂高频头是旧控 ...

那是怎么接线的?配置文件需要怎么修改?
我虽然加了4合一高频头,但是有台110还是对不上,所以想装一个原厂高频头
可有过程贴学习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数值改变以后遥控器需要关机重开吗?还是说退出频率微调这个界面就行了?
在论坛里看到好几个 ...

保持对码状态,调整这个偏移,调到合适的位置后一瞬间就对上了。我用的deviation 系统是这个效果,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怎么接线的?配置文件需要怎么修改?
我虽然加了4合一高频头,但是有台110还是对不上,所以想装一个 ...

论坛上多找找,有个介绍X6高频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持对码状态,调整这个偏移,调到合适的位置后一瞬间就对上了。我用的deviation 系统是这个效果,仅供参 ...

感谢指点
在下用的也是D固5.0,已以5为间隔调整第二行粗调节,没有能对的上的频段,初步考虑是我的110主板中奖了,偏移太多无法通过微调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多找找,有个介绍X6高频头的

能请前辈给个搜索关键词吗?我自己搜了两圈没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请前辈给个搜索关键词吗?我自己搜了两圈没能找到相关资料

我也纯新手,不会的可以一起探讨下,给你找个图一目了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纯新手,不会的可以一起探讨下,给你找个图一目了然

万分感谢!
这个高频头实际上就是支持FHSS的协议吧,我d7e原本加了四合一高频头了的,会不会跟原来的2500冲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万分感谢!
这个高频头实际上就是支持FHSS的协议吧,我d7e原本加了四合一高频头了的,会不会跟原来的2500 ...

冲突不冲突我不知道,我就是装这个,把控里面固定ID去掉就可以直接对频了,目前现在可以对频,地平线,华科尔,伟力,亚拓,参数不会调,都是套用别人的设置

网友:
150X我也没对上过,xk120可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9-08-11):
引用 网友C:
冲突不冲突我不知道,我就是装这个,把控里面固定ID去掉就可以直接对频了,目前现在可以对频,地平线,华 ...

OK,了解了
X6的高频头估计就是个2500

楼主(2019-11-30):
已经对上了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最终是怎么对上的,我也是d7e刷了固件,之前用S-FHSS 可以对上150mrs主板,前一轮主板坏了,买了一块最新的150GRSA就死活对不上了,据说150GRSA不是用futaba的通讯方案,所以想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解决方案,实在不想放弃原配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最终是怎么对上的,我也是d7e刷了固件,之前用S-FHSS 可以对上150mrs主板,前一轮主板坏了,买 ...

要注意有没有油门反向    固定id清除  我是多对频几次  莫名就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最终是怎么对上的,我也是d7e刷了固件,之前用S-FHSS 可以对上150mrs主板,前一轮主板坏了,买 ...

grsa用的亚拓自己的通讯协议,肯定对不上,要买grs是福特巴的通讯协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纯新手,不会的可以一起探讨下,给你找个图一目了然

dalao我按照你给的图片接了x6高频头,但是打开遥控SFHSS还是处于缺省状态,x6高频头的moic这个点找遍论坛都没找到所以焊进遥控mosi这个点,能不能给个内部接线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高频头可以加上去,我D7E就加一个X6高频头,现在可以对频dsmx,华科尔,亚拓150X,原厂高频头是旧控 ...

你好,我也有个伟力X6控,这控里的高频头如何移值到DEVO7E中,有详细教程资料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最终是怎么对上的,我也是d7e刷了固件,之前用S-FHSS 可以对上150mrs主板,前一轮主板坏了,买 ...

亚拓150GRS  卫星使用的是S SFHSS,和DE7对频的话,要结合一下亚拓的150GRS的手机调参软件马上应该能对上频,我的伟力X6控就是这样对上的。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F:
dalao我按照你给的图片接了x6高频头,但是打开遥控SFHSS还是处于缺省状态,x6高频头的moic这个点找遍论坛 ...

你好 ,最后你把伟力X6控上的高频头加在华科尔D7e上,搞成功了吧,搞成功了请教下你,我也想这么做。

网友(2020-10-23):
反正我是亚拓150X加了个卫星就对上了,华坑的D7E控的  D5.0固件基本研究透了,现在基本能控制正常了。

网友:
我现在是三合一高频头,有人搞定了吗

网友:
我搞完了,如果对频完不是闪红灯那一半是对上了但是app设置不对,进app遥控器设置里校准各中位点后就可以飞了,S-FHSS协议微调到55才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