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450,naza v1,下降的时候为什么晃的厉害?

楼主(2019-07-12):
下降的时候晃特别厉害,都快倒车的感觉,请问是感度问题吗?电池上置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可以走之字路线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可以走之字路线下降

谢谢,了解了,我以为感度有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下降晃得厉害 APM飞控 不能调吗?

网友:
naza下降多少会晃

网友:
垂直下降会有涡流,切之字下降航线

网友:
应该是PID的问题!我以前用APM也是这样,不太好解决。换成PIXHAWK以后,自动调参,下降时再快也是很稳的。

网友:
那是因为下载速度太快,有涡流,下降速度小一些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