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度的温度下给电池充电,电池会爆吗?

楼主(2019-07-12):
电池要放在太阳能板后面,夏天温度能达到50度左右,这样的温度下充电,电池会爆炸吗?

网友A:
不会,暴力飞行的时候,电池都超过50度

网友:
充电电流有几C?

网友:
锂电池工作温度峰值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暴力飞行的时候,电池都超过50度

是在那样的温度下给电池充电哦,不是使用温度,充电本身电池温度也会增加呀

楼主:
充电电流500mAh

网友B:
不超电流的话,充电时电池是会变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超电流的话,充电时电池是会变凉的

此楼 正解 。。锂电池 0.2C 充电 是 吸热的 。
这是    化学家 们 的  理论 。。轻微 吸热 。。

网友(2019-08-16):
引用 网友C:
此楼 正解 。。锂电池 0.2C 充电 是 吸热的 。
这是    化学家 们 的  理论 。。轻 ...

第一次知道0.2c这个事情,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