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四冲61发动机的缸压问题

楼主(2019-07-12):
向油鸡老模友、老司机问两个问题:一、就是三叶四冲发动机的缸压,一般到哪种情况算正常:吸油后:1、用手拨有强烈反弹。2、用手拨有反弹但力度不大。3、用手拨没反弹直接能轻松拨动。二、要是缸压不好或者无缸压一般是由哪几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我感觉不要吸油直接拨桨来看比较好。

四冲的话可能跟活塞和缸套、正时、气门间隙有关吧。

不是太懂,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要吸油直接拨桨来看比较好。

四冲的话可能跟活塞和缸套、正时、气门间隙有关吧。

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要吸油直接拨桨来看比较好。

四冲的话可能跟活塞和缸套、正时、气门间隙有关吧。

这么专业的瞎猜,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专业的瞎猜,很少见啊。

网友:
带环的还真不好衡量

网友:
带环的没有速度没有温度都没那么气密,我的不发动有时候都感觉不到。拆掉排气管,手指头堵住排气口,你转起来试试

网友C:
新发动机会有反弹,旧发动机的话,快速拔桨,在压缩冲程只要能感觉到有一点阻力,也是能发动的。

网友C:
四冲机,常见是气门不密封,气门烧坏,或有积碳,气门间隙过小。我见过一台三叶气门座铜圈松动漏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发动机会有反弹,旧发动机的话,快速拔桨,在压缩冲程只要能感觉到有一点阻力,也是能发动的。

网友D:
转一个别的大神给我留言:

目前发动机工况正常,就不用怀疑是否气门间隙调整的过小、是否活塞环磨损造成气密性下降;只是从使用无活塞环发动机的经验感觉压缩一般,是主观和片面的;

装有活塞环的发动机,活塞环的气密作用依赖于发动机爆发冲程的高温高压气体,作用的结果令活塞环外撑,活塞环抵紧气缸壁从而加强气密性,所以,发动机手动冷盘车时就会感觉压缩不足,这是正常现象;
故,只要配桨后,发动机拉力在出厂设计的范围内,就不必想的太多,定期维护一般只要定期调整气门间隙就OK;
如果标准配桨后拉力测试差预期太多,排除燃料、气门间隙、化油器调整等原因,最后才考虑拆机检查是否气门密闭不良,是否活塞环口间隙过大(活塞环磨损).

网友:
应该是会有阻力的,新发动机的阻力比较大,我的那个时间长了缸压就比较小,但肯定是感觉得出来的。之前有一次一个月没碰拨桨一点缸压都没有,拆开发现是气门卡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转一个别的大神给我留言:

可不是冷车就没有缸压,

冷车没有缸压的原因就是环的制造精度不行,

三叶的机器本人都深入研究过,好几处bug的地方都探得明明白白的,其镀铬缸还不错,其环的制造就非常外行业余,

不要对我说那么多机器都在正常运行,缸的排量,凑合启动,凑合工作,把问题都掩盖了,对比油耗就知道。

我们买到手的三叶四冲机第一件事就是把旧环拆掉,替换我们自己的环,冷车热车缸压都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不是冷车就没有缸压,

冷车没有缸压的原因就是环的制造精度不行,

自己的环,卖吗?很想感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的环,卖吗?很想感受一下。

我也想卖哦,
但是,但是

一只两只地卖有啥意思呢,你愿意出高价?还是你能众筹?

而且,这些工艺,技术,都是我们花了很大代价,买了不少精密设备研制迭代出来的,如果没有正当的收益,那宁让他可先待这儿,

其中的可控升压曲线、超宽电压CDI发明专利,兄弟们看到了吧,不是正在某著名“R”牌起劲地抄袭赚钱么,够坑爹吧!

可以给兄弟们看看过程图片,看看我们做过的功课:

32级二冲φ19.5mm环:

装在活塞上:

装在机器上工作的情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四冲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这些发动机的事儿,在此稍微分享一点儿知识把,不然多数人可能继续认为冷缸就是没有缸压的

网友:
活塞环的密封作用必须依赖发动机压缩及做功冲程中,活塞上方所封堵气体的高压甚至高温才能充分保障活塞环紧贴缸套内壁,发挥充分气密作用,冷盘车表现出的气密性可以对活塞环性能提供重要参考,但注意:  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活塞环必须依赖爆燃的高温高压才能发挥充分气密性,冷盘车表现出的气密性仅供参考

谢谢指导!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F:
自己的环,卖吗?很想感受一下。
话说回来,如果您出的米可以,态度诚恳,可以考虑。

网友(2019-11-13):
研究了一下,关于兄弟们请求将其商品化的要求:
将此项技术商品化的工作是一个大工程,需要较大的启动资金,如果有哪位实力模友有米支持,那是可以提供全套技术支持,(包括各种最好参数的CDI),将其商品化。

没有大量的米的支持下,我们一般都是将这玩意作为我们自己的特供,玩玩,偶尔亮亮骚,

至于换点小米,看情况,也许可以将改好的机器亮亮骚,出掉回本。

偶尔也可以给关系户帮帮忙。

网友:
第一次见到自己做活塞环的玩家 牛b 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