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式起落架的改进设想

楼主(2019-07-12):
T45升空顺利,降落的时候不甘做井底蛙,非要跳几下,撞马路牙子了
想买跪式的起落架,答还是会跳,调整不好的话
然后,先看图

你们应该想到了,本来想买几个车的减震器来安装,尺寸不好控制
用这个的话,
找两个能轻松套在一起的圆珠笔芯,中间填充阻尼脂,就可以搞定
两头用铁丝固定在脚架上都有效果吧
原理用阻尼脂的阻力来放慢弹簧的拉力
这下应该乖乖做青蛙了吧
不知道想法可行不
手头有材料的模友先做个试试看效果?

楼主:
发错位置了,我去固定翼里在发吧

网友:
没有初始强度的话,就不是降落撞牙子了,还没起飞就歪一边撞牙子去了。还是练好下降率是王道。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

网友:
便宜的t45确实不是很好降。需要比较高的技术才能降的完美

网友:
要想降的好,低速拉飘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