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是不是不能接传统接收机?

楼主(2019-07-12):
看了MB、金脑、NEO等,最终买了NEO,我的是JR XG7遥控,配的RG831的接收,貌似NEO是不支持传统接收机的,该咋整?五六年没玩航模了

楼主:
是不是我如果要用这个陀螺就得换个带SBUS接收的遥控了

网友:
意思是14SG不用7008就能直接用??这个??

网友:
好像卫星可以 我一直用dsmx卫星

网友:
用这个就解决了

网友A:
买两个原厂小卫星就可以了,侧面有专用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原厂小卫星就可以了,侧面有专用接口的

xg7能用卫星接收?

网友:
买个传统转SBUS的转换器即可。

网友:
玩的爽还是直接换一个vbct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xg7能用卫星接收?

看了一下还真是不能,不过可以用RG613BX接收机,NEO是支持jr xbus的
副厂倒有能输出sbus的接收机,但是不推荐购买,用久了之后没有原厂接收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