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装搭配

楼主(2019-07-13):
蝎子2520-1880kv配凤凰40a电调可以吗?用6s电池,电调支持3-12s的。电机持续电流38a峰值50a,而电调最大持续电流才40a,这样电调是不是小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40a支持12S的电调。有图片没围观下

网友B:
标配应该用50A的,我用的45A的,峰值达50A,哪40A的还是别用。

网友C:
可能小了,凤凰冗余量听说不够,不如搞个好盈的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配应该用50A的,我用的45A的,峰值达50A,哪40A的还是别用。

嗯,都说50a是绝配,不过手头没有50a,不知道40a能不能勉强用?还有电机峰值电流是不是它承受的最大电流?比如说电机堵转时,电流才会达到50a?或者是高负载时电流一样也可以达到峰值电流?(比如说打满螺距时)

网友D:
看你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小了,凤凰冗余量听说不够,不如搞个好盈的也便宜

感觉也有些小了,不过听说这电机难搞,弄不好烧电机,本小白一个,还是看看大佬们的意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40a支持12S的电调。有图片没围观下

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怎么飞

悬停就好,要是能暴力3d更好这样最安心!

网友E:
蝎子用好赢会烧电调,凤凰的听说定速很垃圾,听说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

涨见识了,绝版货啊。卖了足够买个60a6S的了。

网友F:
用凤凰第二代第一代是火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凤凰第二代第一代是火凤凰

edge是什么版本?几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蝎子用好赢会烧电调,凤凰的听说定速很垃圾,听说而已。

谁跟你说蝎子用好盈会烧电调?别张口就来好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谁跟你说蝎子用好盈会烧电调?别张口就来好不?

蝎子有800w,好赢50和60都带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蝎子有800w,好赢50和60都带不了。

自己算算好盈60的峰值功率过不过10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