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垂尾需要翼型吗?

楼主(2019-07-13):
固定翼垂尾需要翼型吗?截面需要双凸翼那样的吗?能用一个平板,比如足够强度碳纤板代替吗?这样有什么缺点?
刚入魔,谢谢大家

网友A:
平板翼型也是翼型。所以,安定面多数都是平板。

网友B:
双凸面安定面主要是为了尾翼厚度考虑,如果可以很薄,那就不用翼型了

网友C:
根据结构需要一般用5%至10%的对称翼型,为简便也可用平板翼型.对于盘旋方向确定的自由飞模型还可用平凸或凹凸翼型,这样可不用扳舵面有利于减小阻力.

楼主:
多谢大家了,这个论坛真好,热心又有知识的朋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