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个铜制水冷套

楼主(2019-07-13):
想改个小船,用地平线12mm的无刷,但苦于没有现成的水冷套,参照群内大神的做法,自己用铜皮焊了水冷套,长28mm,厚4mm,重5克,水密性很好,离完工近了一大步了。

网友:
给手艺人点赞

网友A:
这样能贴紧吗?细铜管绕圈贴得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贴紧吗?细铜管绕圈贴得紧吧。

很紧,再涂了导热硅脂,散热没问题

网友B:
普通电烙铁焊锡焊不动吧

网友C:
理论上散热套与电机之间没固定,电机的振动也会引起与散热套之间的移位,况且,靠散热套固定的电机的固定定位精度也不会高。

网友D:
理论上讲这样的冷却水套冷却效果要好于螺旋管式冷却,接触面积较大,但是要做到一点即:水管要做到低进高出才会使水套内的水充满度做到最高,以便达到最佳冷却效果。

网友:
手工了得呀,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烙铁焊锡焊不动吧

我用的是白光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散热套与电机之间没固定,电机的振动也会引起与散热套之间的移位,况且,靠散热套固定的电机的固定定 ...

摆拍,有电机座,套子很紧不会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讲这样的冷却水套冷却效果要好于螺旋管式冷却,接触面积较大,但是要做到一点即:水管要做到低进高出 ...

我以为两口都高停船时水才不会流走呢

网友E:
一个,你可以再添一个卷板机来卷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你可以再添一个卷板机来卷铜板。

向您学习的,哈哈,卷板机太高端了,我用粗铜管在厚纸巾上面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您学习的,哈哈,卷板机太高端了,我用粗铜管在厚纸巾上面卷

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F:
想问下船用的水冷系统是要买个水泵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船用的水冷系统是要买个水泵的吧?

利用船速,加一个固定在底部朝前开口的进水口就可以流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船速,加一个固定在底部朝前开口的进水口就可以流动了。

原来如此,我说大家的船咋看不到水泵呢

网友:
这活儿干的漂亮  肯定要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
35w的就够焊的   溜缝焊我都用防风打火机

网友G(2019-11-15):
这个铜皮有什么讲究吗,我买的紫铜带,电烙铁功率绝对够了,但是死活上不了锡,就算涂了助焊剂,也上不了锡,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铜皮有什么讲究吗,我买的紫铜带,电烙铁功率绝对够了,但是死活上不了锡,就算涂了助焊剂,也上不了锡 ...

买到假铜皮了吧,铜很容易上锡的,八成是什么镀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