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7.2和新版a7区别

楼主(2019-07-13):
kds7.2空机定价3000+

咸鱼2手九新也有人定价3000 部分2700

但是作为替换7.2的A7全新空机包括陀螺仪才2100+

这样子会不会对现有7.2机主不太公平?

按道理讲,a7质量结构都会比7.2好

那咸鱼的7.2怎么卖的出去?

毕竟a7这么白菜

但你说a7没有7.2好,那就没有理由出a7了吧?

楼主:
还是说我孤陋寡闻,kds7.2质量结构远好于a7?

网友A:
不知道厂家是什么策略,不过降价造福模友总是好的,谁买个飞机不飞,总想着保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厂家是什么策略,不过降价造福模友总是好的,谁买个飞机不飞,总想着保值啊

咸鱼7.2卖家就是这么坚强,坚持3000元9新空机,我就有点不解了。

当然,我是非常支持a7这样子的良心产品,能有效降低700的门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咸鱼7.2卖家就是这么坚强,坚持3000元9新空机,我就有点不解了。

当然,我是非常支持a7这样子的良心产品 ...

A7的旋翼头横轴不太好调,你要买把横轴扳手才好搞。

网友C:
价格问题吧,人家按原价比例卖的。但确实7.2和a7的旋翼头、尾总成是一样的。所以差距就在机身和尾管以及尾波箱上面。不过实际上来讲,a7算解决了7.2很多问题,但是机子没那么好看就是了。
有个问题,何必去找7.2问那个价格呢,直接买a7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问题吧,人家按原价比例卖的。但确实7.2和a7的旋翼头、尾总成是一样的。所以差距就在机身和尾管以及尾 ...

我以为7.2质量和结构很好所以卖主才坚持如此价钱,后来发觉不对路。
当然,我不是去买7.2,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
何况a7性价比如此高。
就是不知道咸鱼卖主知道不知道出了A7

网友:
别买就是了,三千多买的机一千多卖,谁都不愿意

网友D:
共用生产线成本自然就能降低,第一代的7.2的研发成本最高,那时候搭配的还是TDT旋翼头。第二代的7.2换用了FBL的旋翼头和推出了机身加强件。这两款的定价在3800块,但是KDS在十周年庆和各种活动中,也是造福了摩友的。新款的A7与7.2共线生产,共用一些配件,这样的话研发成本和制造成本也大幅度的降低了。EBAR现在已经推出到第三代了,从EBAR V2 开始,售价就是550元,而现在搭配套机的ebar也是在V2版本上升级而来,所以价格比较实惠。

网友D:
可以的话你等一下A5,价格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话你等一下A5,价格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不会是999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话你等一下A5,价格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550级别的话可能首选飞越
700级话可能首选a7
不过听你这么说
a5肯定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共用生产线成本自然就能降低,第一代的7.2的研发成本最高,那时候搭配的还是TDT旋翼头。第二代的7.2换用了F ...

啊?ebar不总共就俩版本吗?一个塑料版的V1,一个全金属版V2,搭配A7的版本是从V2升级来的新V3 ?

网友:
不是。。。上市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550级别的话可能首选飞越
700级话可能首选a7
不过听你这么说

那我就要给TG520打个广告了,好飞炸不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啊?ebar不总共就俩版本吗?一个塑料版的V1,一个全金属版V2,搭配A7的版本是从V2升级来的新V3 ?

嗯,是的,在V2基础上还有升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7的旋翼头横轴不太好调,你要买把横轴扳手才好搞。

A7和7.2旋翼头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就要给TG520打个广告了,好飞炸不烂

1499已经算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7和7.2旋翼头是一样的

我知道是一样的,A7横轴和胶圈匹配不是太好,角度不调整到位,横轴就会一边高一边低。切熄火降落时,转速下降到一个定值就会严重共振,飞机可能会震得跳起来,然后甚至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是的,在V2基础上还有升级

是硬件升级还是软件优化?主要是哪些方面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