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胶?

楼主(2019-07-14):
大家谁知道格氏电池粘平衡头的这种白色胶是什么胶吗?飞翼pnp涵道机粘舵机也是这种胶。发现这种胶好处是,固定作用很好,并且拆除时很好除,没有任何残留。粘舵机粘性又足够。

网友:
我用的703。706也用过透明的,没703好使。

网友:
如果软的应该是硅胶

网友:
高压硅胶,电气线路密封防水,修电视机高压帽用的最多,冷库压缩机接线端子盒灌的也是这种胶

网友A:
硅胶其实不是腐蚀物体或溶解物体,可以说是利用排出粘接面的空气负压吸合的,清除时不会留下粘接痕迹、不损坏被粘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其实不是腐蚀物体或溶解物体,可以说是利用排出粘接面的空气负压吸合的,清除时不会留下粘接痕迹、不损 ...

是啊,就是要能清除干净的效果,不然粘几次舵机就不能用了。

网友(2020-02-11):
703,704比703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