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3D和6G没区别是怎么意思

楼主(2019-07-14):
前两天入手伟力K110,感觉飞3D和6G模式都一样,不知是怎么回事?记得以前飞V977这两个模式有明显区别,6G时自己回中(比如想前进就要一直推着杆),可是这个K110无论我切什么模式都和3D感觉一样(6G前进推一下杆就一直前进)。收这个是2手主板陀螺仪上一个电容缺失,不知参数是多少(不知是多大容量,我换了个100n的),知道的告诉一下吧。

网友:
遥控器感度设置3D和6G区分开。  好像3D设置到20以下。6在20以上。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不是设置问题,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A:
那是绝对不一样,3d那个相当贼啊

楼主:
昨天查了下板子,陀螺仪没有泵电源(24V,上面问的那个电容就是泵电源滤波),补焊无效,换掉。泵电源正常了,可是还那样。不同的是起飞时要拉升降,不然机头前倾严重,调了调舵臂,可正常起飞,飞起来还是和没换陀螺仪一个样。不行明天再设置遥控看看。

网友B(2022-06-12):
引用 楼主:
昨天查了下板子,陀螺仪没有泵电源(24V,上面问的那个电容就是泵电源滤波),补焊无效,换掉。泵电源正常 ...

大佬,请问你的起飞前倾严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你的起飞前倾严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校正下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