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9完美适配黑羊915高频头教程

楼主(2019-07-14):
参考国外资料,刚把我的地平线遥控改了,实现黑羊链接的同时,还改了内部供电,并腾出来一个三段开关实现供电控制。首先说如何链接cf。

打开遥控看到左边摇杆旁四个焊点,从上往下第二个是tx信号线,第三个是地线。找两根舵机线焊好。

外边黑羊连接线如图接,此图是卡子向下,直连6p这个卡子。相应链接遥控tx和地线即可。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黑羊高频头了,但是黑羊需要外接一个2s或者3s的锂电池
下面讲如何让黑羊从遥控内部取电,并由一个开关控制。
首先选定一个开关,我选的右上角那个肩部开关,把遥控器接线焊下来,并且套热缩绝缘后放到一边。

三段开关中间接黑色底线,然后这个黑色地线接开关焊点1,就是六个焊点的左上角那个,外接黑羊的地线接焊点2,就是右下角那个。

三段开关原来那个接红色线的,焊上红色供电线,引出来为外部黑羊的正极。

全部焊好了这个时候可以接电试试。最后理一下线,用扎带固定一下。

最后效果图

祝大家飞的愉快,最后提示严谨带电操作。请问版主能给加个精不

楼主:
提示一下,遥控器必须升级到最新版本,要不然不支持黑羊。

网友A:
然后飞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开关

网友B:
求黑羊这个线头 叫什么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黑羊这个线头 叫什么端子

买的时候多要了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飞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开关

所以选个位置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黑羊这个线头 叫什么端子

CLIK-Mate

网友C(2021-02-15):
你好前辈无意间在咸鱼上看到一位师傅,似乎没用焊接的方法直接 将黑羊 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插孔,但是看了看帖子发现DX9似乎只能用焊接的方法。但是咸鱼上问这位前辈,可能因为我不买的问题,也没有详细回答,想问下,这位前辈的方法可以吗,可以直接将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口使用? 谢谢 (之前一直玩固定翼,对这方面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前辈无意间在咸鱼上看到一位师傅,似乎没用焊接的方法直接 将黑羊 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插孔,但是看 ...

这个我也没用过,我猜应该是用的教练口ppm信号,黑羊可以采集教练口ppm信号作为信号输入的。一般遥控器教练口都是可以输出ppm信号。但是通过ppm信号与黑羊通信延迟高,黑羊一般用crsf通信协议进行通信。这种内部改装就是dx9升级固件后遥控可以输出crsf协议,通过内部引脚进行信号输出,达到使用黑羊crsf协议进行通信的目的。你直接用教练口没问题,就是延迟高,这么说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没用过,我猜应该是用的教练口ppm信号,黑羊可以采集教练口ppm信号作为信号输入的。一般遥控器教 ...

噢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使嘛

用了这么久了,非常好用

网友E:
有DX8的案例吗?

楼主(2021-04-19):
引用 网友E:
有DX8的案例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