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鸭翼机试飞成功 有视频为证

楼主(2019-07-14):
首先 这个鸭翼机是这样搞出来的:有一架2M翼展的刀锋 既不好 存放 有不便携带放飞 于是拆除 给机身配上鸭翼 把留存的翼龙4运动机机翼按上 再配上垂尾  动力改用XXD2212/1400 配8060的桨  完工  可以试飞啦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飞得很舒服嘛

网友A:
重心在哪里啊,有鸭翼重心是不是变了

网友B:
这么稳,重心怎么确定

网友C:
请问前辈,鸭翼需要迎角吗?还是水平安装即可?
我有试做过类似布局的鸭翼机,平飞状态好,但转弯即失速,头朝下栽倒。

网友:
又在妹子地里飞

网友:
这个脑洞有点大,飞行姿态很漂亮的。
这场地也是绝佳

网友:
这场地太好了!

网友D:
这个飞机的重心在哪里!怎么确定重心?

网友:
设计不错啊,飞行很平稳

楼主:
不是一般的舒服  是快感 【快乐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在哪里啊,有鸭翼重心是不是变了

重心已经变化了  已不在机翼上 在机翼前缘 的前方约5CM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稳,重心怎么确定

空机时 配重 反复手抛 使他有较好的滑翔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鸭翼需要迎角吗?还是水平安装即可?
我有试做过类似布局的鸭翼机,平飞状态好,但转弯即失速, ...

回你:鸭翼有大约2°的安装角
一般 平飞时给油较小 在转弯时 升力变小 再加上其他原因 易失速  建议:转弯时 1 加一把油 增速 再转弯  2  加大转弯半径  3  采用其他翼形

楼主:
摸错  就是起飞和降落不完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的重心在哪里!怎么确定重心?

在14楼  最后 试飞时 让头部稍微重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时 配重 反复手抛 使他有较好的滑翔姿态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你:鸭翼有大约2°的安装角
一般 平飞时给油较小 在转弯时 升力变小 再加上其他原因 易失速  建议: ...

非常感谢

网友E:
真不错,要是鸭翼会动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要是鸭翼会动就更好了

或许以后会实现

网友F:
厉害,筋斗也是用副翼做动作啊,两个舵机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筋斗也是用副翼做动作啊,两个舵机就行了吗?

    是的  是用三角翼混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用三角翼混控

羡慕!飘飘新手表示懵圈,求科普三角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羡慕!飘飘新手表示懵圈,求科普三角翼混控

   两个舵面 即是升降控制 又是付翼控制

网友:
厉害,整合的很好

网友(2019-09-23):
请问电机安装有右拉下拉角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