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上电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19-07-14):
求教大家个问题!pix一代!上电就不停的滴嘟滴嘟的响是什么问题啊!遥控切换模式可以!电机开机响也正常!解不了锁,gps有6颗星!所有校准正常通过了!就是蜂鸣器滴嘟滴嘟的响,接不了锁!可以做解锁操作!提示装备不了!px4  1.9.1固件

网友:
连续滴滴滴电压低,三长三短是没插sd卡。

网友:
让它响可能不好搞,让它不响那不太简单了

楼主:
是一声高频音,一声低频。间隔响!上电就不会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声高频音,一声低频。间隔响!上电就不会停!

是飞控响,还是电机响?

网友:
是不是红灯常亮,是就是没有检测到SD卡

网友:
或者固件版本刷低版本试下

网友:
看看消息提示里面有没有“AHRS not healthy”!表示EKF不良!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回复,嗯提示ekf红色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