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款450左右级别的小机练3d 求大神们推荐

楼主(2019-07-14):
最近想组一个小机用来练习,大机炸一下太心疼。但是我感觉已经和现在趋势脱节好久了,家里的那家450还是几年前组的飞越450。现在又是450l又是470l各种 突然不知道如何选择。遵与配件充足不贵而且性能也好的基本 我暂时感觉470l比较适合我,但是我也挺喜欢x3的设计。可是x3看起来配件供应不多了 但我知道x3很耐炸。现在比较迷茫 x3空机价格还比470便宜不少。还请各位飞过这些的大神分享下经验。目前我感觉更偏向于470l。

楼主:
占个楼,如果买470有没有必要买MB套装那款 本来想配k8 因为没用过MB 但是看论坛里说那个很稳啊。

网友A:
我就一直觉得450很好,大机优势论是商家忽悠不坚定的消费者用的

网友:
450其实就行,x3也不错,配件的话其实不用担心太多,易损件用360的就好,其它东西很少坏,而且也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直觉得450很好,大机优势论是商家忽悠不坚定的消费者用的

这么分析很有道理,主要是之前的机太老了,那时候飞越精度不高 所以才想换个空机

网友:
继续用没问题

网友:
X3调机和耐炸程度应该好,450贵在便宜,不怕麻烦可以上,470没玩过。

网友:
X3 炸鸡损坏的零件 不转的用X360的 转的继续用X3的

网友:
有米都买来体验,无米老实二手450。电装一套好用的就可以了,什么x3470和360通吃。

网友B:
我可能下个月就出升级顶配的470LT套机,主要是想等中型机到了合个影。

机身上能升级成全金属的部件已经全部更换,共计5处部件升级,全部侧板螺丝加装了红色华司。头罩已经更换为最新款式。电调升级为好盈Platinum 60A V4行货。

总共30多块电起落,无摔无炸,基本只做悬停练习+偶尔正飞圆形航线,从未倒飞过,油门从未超过70%。完美内侧布线,看不到明显磨损,各个传动齿轮均成色极好。除了新款头罩有设计BUG,左侧顶部必定自动开裂,无一幸免,机身整体无任何损伤。

还有3块男爵 1800mAh 6S 55C+2块格氏 R-FLY竞技系列1850mAh 6S 75C,无任何鼓包,均未曾过放,一般电压低于22V就立刻降落,平时均按厂家规定存储电压保存,并定期检查平衡度,续航力无任何衰减,性能极好!

已经调试到非常好的状态,60%存储定速油门悬停几乎可以做到纹丝不动,到手装上接收机即可起飞。

现在已经封箱不飞了,图片都已经拍好,出售帖子都已经写好,合影完就上架咸鱼,就看兄弟是否有缘能等得到了。

网友:
小鸡练练基本功还行,大机真的好飞

网友:
x360  470 都不错

如果你有基础,建议买皮传470 设计很不错

网友C:
其实最便宜的练习机还是老款的450pro,别问为啥,去淘宝看看配件价格,看看各种450的改装件就知道了,
主轴几元一根,横轴几元一根,大桨20元左右一副,尾管几元,
450pro其实已经可以练习直升机大部分的动作了

网友D:
450级别有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整470,X3稍微耐炸一点,但是也是看运气的。当年在470和X3之间做选择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后者。

网友:
470l金属板

网友E:
我在飞470金属版,炸鸡成本比x3高点,而且配件x3的要多点便宜点!建议x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直觉得450很好,大机优势论是商家忽悠不坚定的消费者用的

大机在练习时优势非常明显,清晰,动作精准,留空感强,总的来说就是更听话,更可控。
我一个朋友,380,470基本是一飞就炸,后来上700,1000起落就摔过两次,一次是小孩把遥控器碰掉了,坏尾波,一次侧摆太低,坏个大桨。。。
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小飞机最长记录80起落不炸,现在3条700,x7甩脱电池炸一次0损失,砍尾管救下来,损失大桨尾管尾传轴
xl700炸一次(其实不算炸,蹲地,马上拉起来),损伤尾八字臂一个
sab700炸得有点惨,空中设电池,砍电池,大桨大齿电池,再买点7788的小零件3000多。。。
个人感觉只要机械方面仔细点,踏实练习,700级比小飞机问题会少很多,而且手感有巨大提升。
我18年之前一直想找台好飞的小鸡,150x,小火球,加上以前的x3,发现真的找不到。。。。

网友F:
实话讲,450拉长到480就非常好飞了,虽说可能拆装麻烦,但是廉价好玩。
470的话看自己,冰人、飞越现在配件相当齐全还是很不错的。
x3有富丽配件,也很便宜。
另外可以试试500pro,机子炸了也不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下个月就出升级顶配的470LT套机,主要是想等中型机到了合个影。

机身上能升级成全金属的部件已经 ...

除去电池,遥控,接收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去电池,遥控,接收器,多少钱?

忘了一点,尾旋翼也升级为74mm版本,原配的69mm尾旋翼也打包在内。
套装优惠价:2700元(顺丰全国包邮),不单卖!!!
(全部原装舵机、原装电机、升级的电调、MB PLUS 4.2版)

爽快的同学可送刚买未使用的全新荧光黄脚架,和荧光黄74mm尾旋翼,本来是想提升空中识别度,结果想了想还是直接换机更看得清楚一点。
太磨叽的同学我就不送,单独再出了。

网友:
x360 空机带大小桨599 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分析很有道理,主要是之前的机太老了,那时候飞越精度不高 所以才想换个空机

老冰呀,还有什么可疑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0级别有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整470,X3稍微耐炸一点,但是也是看运气的。当年在470和X3之间做选择的时候还 ...

说得对,可以老冰改480呀。

网友:
看了他们的评论,各有各的道理,有钱上800都行,预算不用百万也够了,你要有这豪气都不是问题。如果是普通阶层练习,冰人480可以用360浆一样好飞,后期费用肯定比470和x3少不少。

网友H:
为什麽要用450练呢?怕炸?省成本?挑战难度?

如果能老实认真的,按步就班去练,不会炸的。

用450练比用700难多,如果不老实练,450炸的机会更多更多,不一定能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便宜的练习机还是老款的450pro,别问为啥,去淘宝看看配件价格,看看各种450的改装件就知道了,
主 ...

这个我的确很赞同,我手里以前那架就是450p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飞470金属版,炸鸡成本比x3高点,而且配件x3的要多点便宜点!建议x3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话讲,450拉长到480就非常好飞了,虽说可能拆装麻烦,但是廉价好玩。
470的话看自己,冰人、飞越现在配 ...

综合来说看来还是450成本上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麽要用450练呢?怕炸?省成本?挑战难度?

如果能老实认真的,按步就班去练,不会炸的。

也对 之前听说470有大机的感觉,其实我也是想飞大机的,我有架logo400 470mm桨 就是出门太麻烦,前几天炸了一次配件够修好几遍450了 迫不得已考虑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麽要用450练呢?怕炸?省成本?挑战难度?

如果能老实认真的,按步就班去练,不会炸的。

他是下士,综合要考虑装机维修方面的学习,安全问题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是下士,综合要考虑装机维修方面的学习,安全问题也要考虑。

装机方面问题应该不大,技术的话 四面悬停航线都会了 倒飞刚会对头还需要在稳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方面问题应该不大,技术的话 四面悬停航线都会了 倒飞刚会对头还需要在稳固

有钱就520,无钱就冰人480.

网友J:
有钱就大鸡,在乎钱就选便宜点的。我的450pro还是二手的。主要是开心就好

网友:
亚拓470LT高级套装版整机出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