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飞机,力神18650,4s4p,悬停25分钟

楼主(2019-07-14):
4s4p 力神2500毫安5c   总10000毫安,重800多克
ts835图传
小蚁一代,
非凡n1 osd,
naza lite v1
原装gps,
2213 935kv,
1045桨
起飞重量大概2000克
预热一分钟,
悬停25分钟,
3.2落地回到3.5,落地电池温热,第一次飞,电池再用用可能更好一些,飞到多一半时间小蚁没电关机了,图传没信号也是醉了
电池组好花了140,包邮。性价比超级高,单价
7.4

网友:
电池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太重,我的4S4P 18650 悬停 52分钟

网友:
3.2落地你这有点不安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重,我的4S4P 18650 悬停 52分钟

大佬请教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我的4S4P 18650 悬停 52分钟

什么牌子的电芯?

网友:
三洋,号称3500 10A,主要飞机轻

网友:
楼主连上电池整机一共多重呢,方便给个TB的购买链接不,我的F450也是大疆NAZA的,悬停时间太短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18650,4s2p,能飞到10V,但是10V掉电极快,正常飞到12V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f450能做到25分钟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2019-08-17):
简单估计一下,2000g的起飞重量,相当于每轴500g,对于1045桨大约8g/w, 那么大约250w的悬停功率
对于4s4p来说,按照15.5V的平均电压计算, 需要16.12A电流,25分钟的话,需要6720 mAh.

估计的可能有点过于粗糙。。。。

网友:
我也想用18650做电池,用三星的30t或者40t,不知道行不行,楼主给个建议呗。

网友B(2020-03-20):
引用 网友A:
太重,我的4S4P 18650 悬停 52分钟

你也是F450飞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F450飞机吗?

网友:
重量减到1600以内 电池换成21700 续航可以多一倍

网友:
油门推到百分之多少起飞?我看你的单个电机拉力才700克,感觉你换电机更效率!

网友(2020-07-07):
我的21700,4s3p都810克啦。楼主的应该超过900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