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入门 怎么选 求助

楼主(2019-07-15):
之前没有玩过固定翼,买了一台FMS觉得太巨大又算了。

不知道方便携带的固定翼应该选什么飞机,求助老鸟

网友A:
初学建议选翼展1.2-1.4米,太小了并不好飞。买成品建议冲浪者,便宜且容易控制。自己制作的话建议小猎鹰这个机型,相当平稳。以上两种机型都比较容易飞,不会打击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建议选翼展1.2-1.4米,太小了并不好飞。买成品建议冲浪者,便宜且容易控制。自己制作的话建议小猎鹰这 ...

好的,谢谢。翼展1.2-1.4的飞机有翅膀可收缩的机型选择吗

网友B:
FMS的初学飞机,守护者和魔鬼都还可以,机翼有快拆,也挺好带的。
飞什么飞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人带(熟人,已入门),找个附近的组织。

网友:
mini 天行者 plus也不错

网友C:
不要小于1米2翼展。飞机如果太小,飞机的动作比较贼,对首飞实操亚历山大。

1米2的上单翼,基本都满足入门需求。

建议首飞搞个成本低一点的好小子之类,首飞主要是熟悉一下实操的感觉。

模拟器练10次,不如一次实操收获大,当然,首飞之前肯定要先上模拟器,熟悉摇杆和方向感,比如飞机鸡尾和鸡头对着自己,打副翼摇杆是反的,要练得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翼展1.2-1.4的飞机有翅膀可收缩的机型选择吗

机翼可以拆嘛,到了飞场再接线,安装上去,不复杂。不知道你说的收缩是指哪种收缩?如果是可变掠翼,入门飞机都没有哦,印象中市面上目前只有飞翼的F-14有这个功能,那是技术到高阶水平的爱好者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S的初学飞机,守护者和魔鬼都还可以,机翼有快拆,也挺好带的。
飞什么飞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人带( ...

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组织,也可上网搜资料,搜视频学习。玩航模是个综合项目,不仅是飞行,其它的如锂电池的正确充电,遥控器设置,好多界面都是英文,自己琢磨比较费劲,搜各种视频,能提供直观的指导作用

网友:
翼展同上,1.2-1.4,然后电动滑翔可以考虑。

网友:
FMS适合土豪,标准四通入门,塞斯纳经济实惠,学会用尾巴拐弯,不要或少用副翼。去感受打方向舵飞机姿态的变化。苏27坏手,千万别入。

网友:
个人还是推荐fms的入门机,自组的飞机新手组装更恼火,有的飞都飞不起来,成品机首先能排除飞机本身问题,用来练技术再好不过,如果要买自组的,就买冲浪者

网友D:
便宜、好飞又方便携带……不用纠结了,冲浪者X8绝对满足你

网友:
玩起落新手1.2米塞斯纳,便宜好飞易修复,1400KV,2200/3S
玩手抛就冲浪者,一样便宜好飞易修复
其他的好飞是好飞,但是新手嘛,要考虑练习炸鸡成本的。
练好塞斯纳或者冲浪者再上FMS,像真这些大牌

网友:
当然是好小子 飘飘了  新手不要碰像真机   冲浪者降落飘太远了 新手必炸

网友E:
个人建议自己组,不然到后面只会买成品机修都不会那就废了,建议1,2塞斯纳然后多在新手区潜水翻帖子,先攒足知识在进行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自己组,不然到后面只会买成品机修都不会那就废了,建议1,2塞斯纳然后多在新手区潜水翻帖子,先攒 ...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小于1米2翼展。飞机如果太小,飞机的动作比较贼,对首飞实操亚历山大。

1米2的上单翼,基本都满足入 ...

好的,谢谢

网友:
不建议fms入门,因为太贵,而且需要自己改动,还不如从头自制。先模拟器,然后kt板3d把舵量调小了飞,比较划算。或者推荐上单翼kt板飞机,更稳一些。等飞熟练了再考虑成品泡沫机

网友:
为啥这里没人提到亚博特的英雄(微风),大小、性能与fms魔鬼相当,但空机价格只有100多块

网友F:
没人带的话,冲浪者一样炸到心碎,第一步,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人带的话,冲浪者一样炸到心碎,第一步,模拟器!!!!!

好的,谢谢

网友G:
LuZhu都上将还新手啊,直接FMS吧,好小子飘飘机都是老头乐,飞辣么久了都有手感的 固定翼比直升机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uZhu都上将还新手啊,直接FMS吧,好小子飘飘机都是老头乐,飞辣么久了都有手感的 固定翼比直升机好操控

对,还没玩过固定翼

网友:
家里具备模型“工业体系”的就走自制之路,不具备的还是买现成的飞飞吧。特别的,新手上前拉机务必远离人群~

网友:
还是用“魔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好飞又方便携带……不用纠结了,冲浪者X8绝对满足你

请教大神,你的EZFLAY,空重485,加上电池1500mah的160g,超出650G了,是不是太重。能加个微信吗,18653682582

网友H:
我觉得这个三通道迷你固定翼入门挺好。翼展380mm,场地好找,50m的空地就可以飞,速度慢好控制。不会断桨,炸机好修,价格便宜。熟练了再买四通道的p51或者f8f,一般特技也能做了。就算撞上人也不会伤人。缺点是抗风能力差,三级风就不能出去了。

网友:
新手如果就是玩玩,上FMS的魔鬼机,非常容易操作,而且携带方便;如果后续自己想上飞控折腾玩,那么先入手塞斯纳或者冲浪者,然后慢慢升级

网友:
我说说我的经历,第一架是一个冲浪者x8的rtf,结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装好了,但是因为粘的太烂而且返工次数太多,飞机表面受到破坏,而且当时觉得发动机声音太大没敢飞,但是明白了航模的基本原理;之后入了一架fms的2s红蜻蜓学会了如何飞,包括倒飞和短时间侧飞,之后又入了魔鬼初教六t28之类的像真机之类的,现在玩航协的p5a,p5b打打比赛之类的,也基本不影响学习。然后现在补课学习之余飞一飞,研究研究fpv,放松放松,下一步准备玩一玩固定翼的fpv。准高三,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入门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小于1米2翼展。飞机如果太小,飞机的动作比较贼,对首飞实操亚历山大。

1米2的上单翼,基本都满足入 ...

别管它屁股还是头还是哪里对着你,把你想象成坐在飞机上的驾驶员就行了。

网友:
上个几十元钱的增稳很有必要,有个成手带你更有必要。

网友:
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关于固定翼新手的入门帖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