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到底有没有D8模式

楼主(2019-07-15):
请教一下各位,我的X9D中没有D8模式只有D16,可是百度了一下 说明书上写是有D8模式的。

网友A:
有,刷固件的时候给勾选去掉了

网友B:
有D8模式,自己再内置高频头的协议模式那里修改就可以了,不过D8协议容易失控…………

网友:
D8 D16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固件的时候给勾选去掉了
感谢!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刷固件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