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bab12z,摔了一下,还有救吗?

楼主(2019-07-15):
从1米多摔下来,再开机,高频头一直闪灯,摇控正面的“t12zh”闪红灯,求助大家

网友A(2020-01-19):
返回北 京双叶 没有救不了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是否哪个插头脱了。不想动手最好返修。

网友B:
问下,12Z与6208如何对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12Z与6208如何对频
接收机通电按住按钮等到红灯闪烁后松开,开控即可对频了,对好后接收机亮绿灯

网友B:
回去试下,先按接收再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