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130X

楼主(2019-07-15):
加了鱼鳍看起来还可以哦

网友:
告诉你个不幸的事实,120是120度的ccpm结构,130X是140度的ccpm结构,你觉得130x的3轴算法会自动适应120度ccpm吗?

网友:
换个说法吧,你就理解了,120的三个舵机直接是120度角度,130X是3个舵机的距离是140度,140度,80度

网友:
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
是的,所以混控模式会有区别

网友(2019-08-29):
后生可畏啊,承载130x灵魂的120D02s,尾波箱 改成130x 会额外有个类似130x味道的 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