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7 改装黑羊高频头的疑问

楼主(2019-07-15):
各位大佬,麻烦问下,如果按照网上的帖子改装好了遥控器,那以后是不是就只能用黑羊的高频头和接受饥了。是不是原来的xm+,r-xsr接收机就都用不了了,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看到改装的帖子要移除主板上的一个原件

网友:
怎麼會呢! 改裝後完全不影響原來QX7控的功能。

网友A:
睿思凯为了强行推广自家900M设备,X9D后设备无法支持黑羊CF,控线路设计上做了限制。

如果要使用黑羊CF,必须改机加装一个逻辑芯片,加装后可以完美使用,不影响原内置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思凯为了强行推广自家900M设备,X9D后设备无法支持黑羊CF,控线路设计上做了限制。

如果要使用黑羊CF ...

多谢大佬答疑解惑!!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A:
睿思凯为了强行推广自家900M设备,X9D后设备无法支持黑羊CF,控线路设计上做了限制。

如果要使用黑羊CF ...

请教一下,我的是frsky QX7 accst 版本,现在想装elrs高频头,需要改装遥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