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双发

楼主(2019-07-15):
富士新控,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电调怎么调都没有读到6s 只有响两声!而且响两声的那个电调一点点的油门很快,什么油门行程,又重新对频!都不行……大神,,求解

网友A:
电调并联处要挑一根红线出来,只用一边供电,然后校准油门也是一边快一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并联处要挑一根红线出来,只用一边供电,然后校准油门也是一边快一边慢?

是的,之前只挑了正电(红色)!死活不行…但刚问了个老司机…说只用信号,用另一个电调工电!问题解决,艹……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再看一次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单独用信号线用另一个电调供电重新效正油门行程。ok

网友:
应该不存在,两个电调接口经过Y线再给接收机供电,还是5v呀。我就这样,没有跳线。 除非你接收机和一般的不同,有可能

网友:
FC的电机,楼主破百了没有,双发带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只挑了正电(红色)!死活不行…但刚问了个老司机…说只用信号,用另一个电调工电!问题解决, ...

网友C(2019-11-02):
额,看图以为我的船呢!遥控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看图以为我的船呢!遥控都一样。

是吗?出,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出,收吗

我的意思是我有一样的控,还有猫。不过我的是4082+180a的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