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3S锂电9V控电

楼主(2019-07-15):
很多船模遥控器用6节5号电池供电,非常不合算,如果能用3S动力锂电池做控电源就可以省下不少买电池的钱,用一个L7809CV和两个电容组成一个简单的9V稳压电源,将3S锂电池降压到9V用作控电

楼主:
L7809CV三端稳压管最低输入电压11V,输出9V电压和1.5A的电流,基本可以满足遥控器的用电。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的,赞一个!我用的是充电电池,四节1.2伏!每充一次电,够我上场玩个2小时的!

网友:
别忘了把插头,小心7809自耗电

网友A:
这个我刚刚改好飞轮的枪控,大家交流交流。照片没拍,没想过别人也动这样的脑筋。

控本身的电路是电源开关后接一个肖特二极管然后进ASM1117-3.3,从压差来看,电池端只要3.3+0.65+2就够了,也就是6V。工作电流,扫频时50mA,建立连接后有143mA,不小了,对于ASM1117来说压差太大就是发热的根源,测过几组供电,贴片表面稳定到55度左右的时候供电是8.2V,9V供电的话要飚到60度以上了,加上控在工作时是外壳封闭的,不安全。

曾经以固定串二极管来降压,某次用上一块充满的动力电,结果才一会会电源灯就灭了,热保护了,还好凉一会还能开机,否则就要出动救援船了。后来就改成类似LZ的方案,但我用了一个7808的中间台阶电压,满电时7808有4.6V压差,ASM1117有4.05V压差,尽量把发热量留给7808,因为这个我可以加自制散热片的,ASM1117是焊死的贴片,耗散功率肯定不及7808的。然后选用7808的话,动力电可用的最低电压也会比7809方案宽裕,顺便说一句,LZ在7809接动力电的地方,那个电容没必要加的,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电容,级间耦合的那个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刚刚改好飞轮的枪控,大家交流交流。照片没拍,没想过别人也动这样的脑筋。

控本身的电路是电源开 ...

用二极管降压不太可靠,随着负载的变化压降也会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这个电源刚做好,还没用,具体怎么样只有用过才知道,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南孚电池能用锂电池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有5号铁锂

网友B:
用3S铁锂,都不需要降压

楼主:
手头上还有很多用旧的3S锂电池,扔了可惜,还可以用来做控电,网上有一种1.5伏的5号锂电池,买6个要一百多块钱,DIY这个稳压器成本只有2块钱,还是DIY划算,废物利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3S铁锂,都不需要降压

你这个纯属猜测,实际上没几分钟就保护停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S铁锂,都不需要降压

3S铁锂冲满电是3.6×3=10.8V,超过9V了,不降压是不行的,用2S锂聚合物电池8.4V不用降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铁锂冲满电是3.6×3=10.8V,超过9V了,不降压是不行的,用2S锂聚合物电池8.4V不用降压。

3S铁锂,满电后会回压到3.3V。额定9V用10V尽管放心用。唯一缺点是电量显示问题。一旦控上掉一格电了就要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纯属猜测,实际上没几分钟就保护停机了。

6节5号电的设备我都是改3S铁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铁锂,满电后会回压到3.3V。额定9V用10V尽管放心用。唯一缺点是电量显示问题。一旦控上掉一格电了就要 ...

满电后回压到3.3V,你的电池可能有问题了,满电是3.6V,不可能一下子降到3.3V。

楼主:
现在很多控和接收机都是宽电压设计的,接3S锂电也可以用,但是如果长时间这么用控的寿命肯定会缩短,最好不要超过正常使用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节5号电的设备我都是改3S铁锂的。

喜欢冒险是你的事,最好别带坏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电后回压到3.3V,你的电池可能有问题了,满电是3.6V,不可能一下子降到3.3V。

第一张刚充满电电量,第二张停止充电后等几分钟电压。这是LiFe电池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喜欢冒险是你的事,最好别带坏别人。

认认真真推荐个好东西,也是经过我无数次验证的。再说魔友你有用过锂铁电池没?

楼主:
LiFePO4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2 V、终止充电电压是3.6V、终止放电压是2.0V。

楼主:
没用过铁锂电池,不是很清楚,从它的放电曲线可以看得出来冲电到3.6伏然后降到3.3伏左右,放到3伏左右电压急剧下降,看来跟实测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认真真推荐个好东西,也是经过我无数次验证的。再说魔友你有用过锂铁电池没?

我40AH外场电包就是铁锂。
而且我前面一楼已经明确写了,我的设备测试温升8.2V和9V输入的结果,铁锂10V以上必热保护无疑。你啥定性测试都没做过就靠猜测,我是不苟同的。

楼主:
给我的9伏坦克控通电十几分钟一切正常,控和稳压器没有发热

楼主:
花15元买3副南孚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年下来花费不少,现在只花两块钱就可以省下不少钱,还能废物利用。

网友:
非常简单且实用的设计

楼主:
船控也可以用

楼主:
一块电池用两三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