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穿越机求教

楼主(2019-07-16):
最近想折腾个小机子玩,比较看好2寸或者2.5寸的,带卡录的机子,麻烦大神们给指教指教,目前看中的几款兔机249+,小飞侠,迅猛龙,mobula hd,这几款应该怎么选,或者自己组,应该怎么配合适?

楼主:
电池想用3s-4s的

网友:
249+不错,自己在飞249,但是卡录的话应该必须要249+了,不过好像有人说套机的图传不怎么样

网友:
249+不错,飞塔以后改造空间大

网友A:
我在用mobula7 hd,当练习机用,不知是不是合适,已经被我摔碎过N次了,现在是机架都换了,电机换两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mobula7 hd,当练习机用,不知是不是合适,已经被我摔碎过N次了,现在是机架都换了,电机换两个了,

同款hd 坏了三次电机 卡录返厂两次 ,上周飞控用3s也烧了 这个机 不想说啥了

楼主:
看来看去比较倾向于小飞侠或者蜂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hd 坏了三次电机 卡录返厂两次 ,上周飞控用3s也烧了 这个机 不想说啥了

我卡录,买回来第一次用就发现是坏的,我还以为是我自己不会用,结果最后还是返厂了

网友:
我在闲鱼发布了【#整机#翼飞iFlight iH3 卡录3寸整机】 复制这条消息¥K49vYST7VBA¥后打开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