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ora模块开发廉价数传的可能性?

楼主(2019-07-17):
背景介绍:LoRa是一种源自啁啾扩频技术的扩频调制技术,是商业用途中第一个低成本的啁啾扩频实现方法。它由法国格勒诺布尔的Cycleo开发,并于2012年被Semtech收购,是LoRa联盟的创始成员。 Semtech的LoRa设备和无线射频技术是一种长距离,低功耗的无线芯片组,用于全球许多物联网网络。LoRa使用的是免授权ISM频段,但各国或地区的ISM频段使用情况是不同的。在中国市场,由中兴主导的中国LoRa应用联盟(CLAA)推荐使用了470-518MHz。而无线电计量仪表使用频段为470-510MHz。由于LoRa是工作在免授权频段的,无需申请即可进行网络建设,网络架构简单,运营成本也低。LoRa联盟正在全球大力推进标准化的Lo-RaWAN协议,使得符合LoRaWAN规范的设备可以互联互通。

简而言之这是种低功耗,使用非授权频段,远距离传输的通信协议。目前主要应用在物联网,前不久vivo在ces发布的那个手机自组网通讯就是用的这个技术。lora的传输距离在3-15km左右,最大速率50KB。淘宝封装好的模块价格在30-50之间,唯一问题就是应用高速移动物体有没有问题。

lora的不同通讯模式

楼主:
才发现去年坛里就有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9488&extra=&page=2&mobile=2

楼主:
看来速率低是主要问题

网友:
但是现在成品的数传模块也很便宜,而且资料更多一些。话说楼主是刚起来还是正准备睡?

网友A:
如今的lora模块分uart spi两种接口。要做数传最好选spi的,速率方面绰绰有余,但使用难度较高。uart的速率低且只有固定几个可选,并不太适合数传。如果需要更高速率可选择si4463,nrf24l01,距离上没优势,但速率方面做低码率数字图传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今的lora模块分uart spi两种接口。要做数传最好选spi的,速率方面绰绰有余,但使用难度较高。uart的速率 ...

空速和接口没关系吧   SX1278的lora模式最高不过19kbps,同样也是牺牲距离为代价  我发的主题就有lora数传,速率低这是公认的,它实现了遥控遥测一体,但是遥测只是单向,只能是飞控发送关键的数据到地面    最新的SX1262最高速率可以达到62.5kbps,应该可以适应全部mavlink协议  SX1280是2.4Ghz  空速更高  期待有模友进行测试

网友:
Raven lora 也是用的SX1278  具体用的哪种模式还不太了解 lora还是gfsk?看测试结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速和接口没关系吧   SX1278的lora模式最高不过19kbps,同样也是牺牲距离为代价  我发的主题就有lora数传 ...

兄弟,再好好看看手册吧。1278 uart模块最高空速19.2,spi模块37.5。1262 uart模块最高空速62.5,spi模块300。你其实说的没错,空速确实和接口无关。问题在于uart版本为了降低用户开发成本,采取牺牲灵活性的方式,把模块配置读写等等繁琐操作都封装好了。还有就是对于半双工模块来讲我个人觉得msp协议要优于mavlink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再好好看看手册吧。1278 uart模块最高空速19.2,spi模块37.5。1262 uart模块最高空速62.5,spi模块 ...

UART版本是人开发好了的,程序都开发好了,那些配置都是经过调试优化过得,基本上就是极限了...
你自己用spi模块来写开发模块能达到人家那水平就很不错了,官方给的参数那是有点水分的,所以你说的lora模式能满足要求,基本不太可能

网友:
lora和gfsk是两种调制方式   gfsk绝对可以满足速率要求,但是距离就没那么远了  和你说的接口完全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UART版本是人开发好了的,程序都开发好了,那些配置都是经过调试优化过得,基本上就是极限了...
你自己 ...

兄弟,建议你去用用spi模块,你可能会有更多收获。lora模块我没用过,没什么发言权。但是si4463系列我是用过的,这款芯片最高支持1Mbps,但uart接口的模块阉割了多少速率,你可以去查查文档。我用这款模块做数传配置的速率是100kbps(远大于uart模块),软双向通信,穿4堵墙没到极限!看过国外玩家的测试总结,速率高低对距离影响并不太大。同时我也用这款模块结合手机做过数字图传,在视频高压缩码率不高的情况下完全没问题,但uart模块就完全做不到!uart版本只是追求易用性,要想得到高性能还是得用spi版本的。

网友(2020-05-06):
我的无人机就是用的lora做的数传,接口是uart的,只是传一些简单的数据,例如:电压、飞机姿态、高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