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6遥控器遥控距离

楼主(2019-07-17):
买了个二手伟力XK110,这几天试飞感觉遥控距离很近(害得我炸了好几次机)。刚才测了下距离,地面大概只有20米(飞机放在地面)。不知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我飞到过80米,没失控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遥控器和接收板的天线是否折断了,如果是,焊接一下即可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电路板问题了。

网友:
现在一般2.4G的玩具机都有100米啦

楼主:
天线没断。

网友(2020-02-11):
不正常,之前测过200多米没事

楼主:
换D7E 了,在没测试。等有时间再看看,和D7E对比下。

网友A(2020-07-21):
引用 楼主:
换D7E 了,在没测试。等有时间再看看,和D7E对比下。

换了D7E有多远距离啊?

网友:
我以前经常在6G模式下飞K120急速飞离看起来只有蚊子那么大又倒回来,估计至少有150米远

网友:
100多米肯定没有问题,我6g模式下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D7E有多远距离啊?

可以飞很远,飞到看不清。我视力很好,差不多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