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同尺寸的桨,螺距大了,不跟手

楼主(2019-07-18):
比如本来6040的桨,换6060(拿8060剪的),或者本来8060的桨,换成8070(拿1070剪的,别跟我说剪的动平衡不好,动平衡试过,好)。发现螺距增大后,6060没有6040跟手,8070没有8060跟手,大家有没有这感觉?不跟手的感觉就是加减速不平顺,导致打舵转弯升降也有点喝醉酒的感觉,方向不精准,推油不平顺

网友:
首先6060的桨也有卖的,我买过。螺距大了效率下降了,那个螺距和电机kv值不匹配,所以不好飞,我kv1000的电机用9060很好飞,感觉拉力有点小,(地方小只能最大九寸桨)就买了几个9070的桨,冷门桨,价格贵,装上震动大,拉力还没有9060拉力大。

网友:
大螺距适合高速平飞,但是低速的时候螺距过大会影响效率

网友:
同上,同一转速下,螺距决定了桨速。如果是慢速机型配大螺距桨,低速下静拉力会下降,这就是为啥会有变距桨的运用。当然,桨形、桨的翼型这些都有影响,一般说,煎短的桨效率会降低,因为设计良好的桨,桨尖部分其实挺关键的。
做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一些车型是高转速发动机,在低速起步可能会出现扭矩不足情况,起步易死火,但速度上来了,就爽了。

网友A:
一般桨的桨效最高的部分是桨的最外端,把桨剪短了就是把桨效最好的部分去掉了!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桨的桨效最高的部分是桨的最外端,把桨剪短了就是把桨效最好的部分去掉了!剩下的……?

那我1070桨蹭地,被磨成了9070桨,是不是该扔了?

网友:
如果磨了一公分,真的可以仍了

网友:
用习惯就好

网友:
这个肯定存在桨尖失速,你所说的不跟手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跟手感是因为遥控打杆与飞机动力成线性关系,就像鼠标和屏幕指针一样,不跟手了就证明飞机动力不足,要么电机力效不够,要么桨叶高速严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