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竞赛规则讨论

楼主(2019-07-18):
玩帆船的人数比较少,我建议大家组个群,相互学习一下。我这开个讨论贴,欢迎各位帆船爱好者多多互动。

标区:在真正的帆船赛中,是指一船距离标志周围3倍船长的区域范围。   我的问题是1,遥控帆船模型与真船这个定义有何不同?2,如果是不同长度的船,以哪一条船为标准做判断?

网友A:
这个不用统一,用本船的艏艉线长就可以,再说这个碰标本身就是肉眼估测的,又不像真船有裁判艇在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统一,用本船的艏艉线长就可以,再说这个碰标本身就是肉眼估测的,又不像真船有裁判艇在附近。

好象遥控帆船是4倍船长

网友:
对的,附录E更改为4倍船长。

网友:
不同长度的船一般不会在一起比,除非是休闲类别的大帆船,或者是拉力赛,那个一般会有让分系数。
遥控帆船都是相同级别一起比赛,以场地赛为主,所以船长在一次比赛中标准是一致的。

楼主:
规则17,同舷风;正当航线
同舷风时,如果一条明显在后的船在其2倍船长间距内与另一条船建立下风相联,当她们在此问距内仍保持同舷风和相联时,她不应高于其正当航线,除非在这样做时她立刻行驶到时另一条船的船尾部。  这里不应高于其正当航线要如何理解,船是在水平面中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则17,同舷风;正当航线
同舷风时,如果一条明显在后的船在其2倍船长间距内与另一条船建立下风相联,当 ...

这个就是吵架的点
上风船说我走的是正常航线
下风船说你上风船要让我,

大家有理呀,经常是下风船一个劲往上风逼,把上风船逼到帆发飘或逼出航线

理智的考虑:
在建立连接时候上风船应该往上风做一个小的偏转,表明态度,可以高于正常航线一些,如果下风船足够快的话,让他在下风超越。
下风船在连接时候可以稍微先上风偏转,表明自己的权利,如果上风船有给反馈,那么就不需要再把上风船逼出正常航线,自己专注用自己的船速超越

航行的是帆船不是战船,这样世界就和平了,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规则17,同舷风;正当航线
同舷风时,如果一条明显在后的船在其2倍船长间距内与另一条船建立下风相联,当 ...

高度是按照上下风位置来描述的,上风方向为高,下风方向为低。
同舷风的两船相联行驶,上风船的位置高,下风船的位置低。假如两船是在驶向下一标区的途中,可以认为两船的正当航线暂时都是并排行驶。
下风船向上风船靠近,就叫高于其正当航线行驶。
规则17应该结合规则11一起理解,是对规则11下风权利船行为的约束。
通俗地说就是,追赶船下风超越时,不能无故迎风偏转迫使上风船进行避让,此时下风船受规则17制约。

如下图所示,则不违反规则17,因为绿船没有高于其正当航线行驶,红船作为上风船违反规则11。

楼主:
谢谢各位帆友的支持

楼主(2019-08-26):
引用 网友B:
高度是按照上下风位置来描述的,上风方向为高,下风方向为低。
同舷风的两船相联行驶,上风船的位置高, ...

能有一些图例解释一下吗?

网友:
8楼已更新,请移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度是按照上下风位置来描述的,上风方向为高,下风方向为低。
同舷风的两船相联行驶,上风船的位置高, ...

明白了,叶sir两个图很清晰,以后少些争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