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全油3分钟后动力输出到只剩3成

楼主(2019-07-18):
这个电调之前装在板机上,全油不到30秒马上动力输出只剩3成(琢磨可能是板机电流比epo更大),换到epo飞机上,3分钟后开始动力输出只剩3成,拆开看了没有导热脂,涂了一层导热脂,毛病依旧,电调已恢复出厂设置。电调烫手,电机烫手,电机朗宇2216 1400kv 8060桨,电池3s

网友:
有那块胶垫就不用涂脂,好的导热脂是灰黑色。

网友A:
全油3分钟下来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
油门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油3分钟下来电池电压多少?

3.7V....................................

网友:
那你的电池应该也要换了 下来3.7V 那带着动力可能连3.5V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7V....................................

这就很合理了呀,你全油门飞了3分钟,已经没有电了,
你空载3.7,在加上全油负载可能只有3.0V了。
如果你电池又是垃圾电池已经放不出电了。
电调还有低电压保护。

网友:
建议:使用BB响

网友:
电调超温保护降了吧。

网友:
全油,,,呵呵,,,飞3分钟,还能有点?

网友:
已经说过了 是某个线路虚焊,导致电流过大 发热严重,过热保护了。电机电调都很烫,肯定是玩家自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