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VTS5804M V2图传天线焊盘飞线求助

楼主(2019-07-18):
如下图,把天线的时候插座带中间的焊盘直接掉了,请问大家知道中间那只脚能飞线到哪里接上吗?或者使用这个图传的朋友能否帮忙用万用表量一量中间的点跟其他哪个焊点是通的?谢谢各位!

网友:
用刀片慢慢刮,看看是不是连到中间那个脚

网友:
天线输出口,就是破皮处正对的三个邮票口,两边gnd,中间ant,处理比较简单

网友A:
看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吧

想问问,天线是怎样发射信号的,如果焊线出来到sma口,再接一个棒棒糖,中间的位置会不会有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