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接收机如何接高压舵机!!

楼主(2019-07-18):
求助!!!!!!!普通接收机如何接高压舵机!!因为买了个华科尔的控,但是华科尔的接收机输出电压都不够。最高只到6V。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接收机的输出电压!!

网友A:
弄个ubec单独给舵机供电不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ubec单独给舵机供电不完了嘛

其实我是用在坦克的声组上。声组没有单独供电的UBEC口。所以没办法单独供电!

网友:
共用负极,正极分别接。

网友:
接收机不给舵机供电,它只是电源的搬运工,输出只有一根信号线起作用的,但要保证与动力供电共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用在坦克的声组上。声组没有单独供电的UBEC口。所以没办法单独供电!

怎么可能没有单独供电,你弄个图片看看声组电源插头是什么样的

网友:
买个dc-dc的bec供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没有单独供电,你弄个图片看看声组电源插头是什么样的

P1的正负级就是给电调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1的正负级就是给电调供电的

那就把p1的正负极做根线出来,焊接在ubec上,再给ubec供电不就是独立供电了嘛,电源就不经过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p1的正负极做根线出来,焊接在ubec上,再给ubec供电不就是独立供电了嘛,电源就不经过接收机了

那我电调怎么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电调怎么供电?

电调不是直接接电池嘛,还要供电?

网友:
一会舵机一会声组,问题都描述不清。你最好找到P0的用途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是直接接电池嘛,还要供电?

说错了,应该是接收机怎么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接收机怎么供电?

接收机通过电调的那根线供电呗,然后声组的电源从哪取电的就从哪剪断焊接个插头接入ubec就可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通过电调的那根线供电呗,然后声组的电源从哪取电的就从哪剪断焊接个插头接入ubec就可以咯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最好就是弄个UEBC单独供电,地线要和接收机共线。

网友:
舵机白线接接收机S端,红黑分别接电池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