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科尔接收机接灿烁CS-TK16声组供电不足问题!!

楼主(2019-07-18):
最近买了一套灿烁CS-TK16声组但是接通道的时候发现接收机给通道供电的时候造成供电不足,控用的是华科尔的。如果换成别的带高压接收机的控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华科尔没有高压板接收机。看看给为大佬有没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A:
声组单独供电。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其它设备高压2s,接收机单独bec供电。
在apm无人车,履带车,我一般都是接收机单独供电,抗干扰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组单独供电。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其它设备高压2s,接收机单独bec供电。

看下这个!P1的正负接头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2019-08-30):
你的意思是P1 这个专门的供电接口 给接收机的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