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轻木装机

楼主(2019-07-18):
今天正式开始轻木飞机的装机留档贴,有时间就做,做了就更新下,没有时间就算了,一切随缘。1.6米翼展,双折上返。

整理下桌子,好开工干了。

先安装机翼部分,找齐配件。

准备好配件,开始组装。

对照图纸摆好各个组件位置。

由于各个部件组合的比较紧密,直接上白胶连接了。

检查下左翼上返翼肋是否正确。

连接后缘,前缘明天再整。

检查下右翼上返翼肋是否正确。
2019.7.19晚上继续
內翼部分找齐组件

按照翼梁组装翼肋部分,两边的暂时不装。

装翼梁上下加强条。

內翼内侧的上返角度调对好,加强翼肋粘合在一起,把3mm的碳棒穿好,等白胶干,今天到这了。

网友:
不错!不错!618就计划着弄一套轻木玩玩,拖到现在都还没下单

网友:
端个板凳慢慢看

网友:
搬个板凳坐着慢慢看!

网友:
期待完工的效果。

楼主:
今天继续发布。
机翼中间部分。

组装完成。

机仓盖的配件

安装三个磁铁部分先不粘合,和机身上的磁铁槽对比后再粘合。

垂直尾翼组件。

水平尾翼组件。

机身主体组件

机翼中间部分上下蒙皮

机身电机座安装,注意电机座是偶右下拉的设计的,方向不能装错了,否则整个机身左右侧的限位眼是对不上的。

机身加强条安装

机身机仓盖板的磁铁组件

机身机舱限位板同时也是加强版。

机头部分加强条

机头盖板

整体图

待乳胶干。

楼主:
安装的电机罩部分。根据电机情况安装。

全部粘合在一起。
留出电机线孔。

中间加强板和舵机台

安装在机身中间位置,其连接加强作用。

白胶固定。

机翼固定座。

刻横线的朝前面,前1-1、1-2后2-1、2-2。

机翼固定台的加强条。层板。

安装加强条。

再安装电机座固定片上面部分。方向要对,否则螺丝眼对不上。

固定待干。

机翼中间部分。假组下,对下螺丝孔。

安装上面部分,有字的朝前朝上。

下面部分,又是的依旧是朝前朝上。

下面部分完成。

穿螺丝没有问题。

对一下螺丝孔,没有问题。

完全对的上。

机翼前后缘的形状卡片。下面的是翼尖部分对比的。

待打磨的轻木前缘。

边打磨边比对边调整。

手艺不行,就这样了。

翼尖部分。粘合。

肋条粘接。边缘打磨出弧度。

楼主:
左侧外翼尖安装打磨到位。

比对下舵角钢丝线,从机身后边两侧穿出。

根据尾翼的情况留拉杆线的长度。

打磨舵机拉杆线的出口斜口,这样整个钢丝运行起来比较流畅。

完成效果。根据个人的情况来打磨吧。这个角度我可以接受了。

封机身后上部分盖板,先把两条加强条比对边缘粘好。再用白乳胶粘盖板。

固定待干。

外翼上返角较强条。对插型的,由于整个结构比较紧凑,安装上去就动不了了,所以安装的时候先摸白胶润滑下,再对插加强条,这样比较好操作。

两片翼肋上白胶。

紧密贴合,前期必须把两个粘接面打磨平整。否则粘接会有很大缝隙。

固定待干。

网友:
翼肋一般用多厚的材料,轻木还是椴木层板?

网友A:
做的真仔细,是套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仔细,是套才吗

是的,套材。

网友:
黑龙模型家的吧

楼主:
自己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的。

厉害。相当好

网友B(2019-11-03):
楼主加油!
其实还是建议先502定型,在白胶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
其实还是建议先502定型,在白胶加固!

是这个套路,谢谢提醒。

网友:
做这个得有耐心才行,好机

网友(2020-02-18):
楼主加油更新啊,这段时间反正不用上班上学,对了你两个机翼用什么当插销连接的?

网友:
什么机型啊,感觉好像机翼强度有点过剩的样子,好多翼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