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线切割在不同程序段要如何空走如何连续割 谢谢

楼主(2019-07-19):
(无正文)

网友:
建议你还是去找一个玩线切割玩的溜的, 然后给人家发红包问。 比这样有效率多了。 这个论坛里有机器的还是少数。这到底不是专业的机加工论坛

网友(2020-06-14):
编程的时候分两次出刀路行了

网友:
画图画到一起,分别割就好了,只要别动位置,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