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f4 v3飞控,没发校准电调,接usb后就可以,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19):
如题,刷的apm固件

网友A:
接usb,地面站点解锁,油门最大,上电,油门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usb,地面站点解锁,油门最大,上电,油门最下

接地面站可以校准,单机上电,电调就没反应了,社的是上电解锁,xxd15A电调就正常,30A的就不行,换了几个电调了